[影像] 少见的钽电容损坏故障 - 拆修三星46寸液晶电视图像失真和高频啸叫问题

楼主(2021-12-31):
一台三星46寸液晶电视不能正常开机,图像失真有时还有高频啸叫声,要反复开很多次才能正常工作。修理了一下,照片不多。

因为反复多次开机后可以正常工作,所以屏和背光没有问题,毛病应该在电源或者主控板。

直接拆掉后盖,有两块大的电路板,左边这块最大的显然是电源板,而右面那块是主控板:

这个电视是4喇叭配置,电视底部有一对常规的长条形喇叭:

然后在机器的中上部朝向机背还安装了另外一对圆形喇叭。这里空间大所以可以用比较大的圆形纸盆的喇叭,低音输出比挤在机壳底部的长条形喇叭好,获得更好的音效:

电源板:

主控板:

先把电源板拆下看看:

电源板背面:

夹在散热器之间的两个高压滤波电容,看起来没有问题:

这两个硕大的开关变压器是专门给背光供电的:

大电流铜箔

电源板的控制芯片们:

这里还有一个芯片,大概是PFC控制:

经过目视检查发现一个问题:低压滤波电容有两个怀孕了:

换成红宝石的25V 470uF:

换好的样子:

换好电解电容后试机,大部分时间都能一次开机成功,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发出高频啸叫声同时屏幕出现奇怪颜色的图像。所以还是有问题,需要继续检修,啸叫的故障最大可能还是电源纹波过大负载能力不够。现在电源板已经看不出问题了,剩下的问题可能在主控板上的电源电路部分。把主控板拆下来:

主控板底部:

在主控板上找电解电容,结果没找到。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有两个可能是电解电容的东西,这里有一个:

电路板另一面还有一个一样的:

这俩货的丝印不是电容耐压和容量,但是根据上面的丝印“NE AS7”查找,发现这是日本日电NEC公司10V 47uF的钽电容。有可能就是它们出问题了。

先从离CPU最近的这个开始,把它拆下来:

拆下来的样子,拍糊了。钽电容有白条标志的那边是正极,和普通贴片电解电容正好相反,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测量发现容量已经明显减少,钽电容竟然也会坏?NEC的钽电容可谓臭名昭著,前些年很多各种品牌的笔记本都会出现CPU不工作的问题,原因就是在CPU底座上使用的NEC的钽电容失效造成的。钽电容这玩意儿坏了手头没有备件,比较麻烦。

这个电容是旁边那个MP2363DN  DC-DC开关降压芯片的输出滤波电容:

根据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这个电容可以选钽电容,也可以用陶瓷独石电容和低ESR的电解电容:

考虑到虽然这个钽电容是表面封装的微型电容,但是这个电视里的空间非常宽裕,所以就用手头很多的直插式电解电容替换一下:

然后试机,果然药到病除,开机非常顺畅,多次开机也再没有出现啸叫和图像异常的情况,看来就是CPU供电电路的钽电容失容导致负荷能力下降波纹增加所造成的。用这么高级的玩意儿反而不如用便宜的电解电容耐用。

故障修好了,但是考虑到电路板上还有另一个同款的钽电容有可能有同样的缺陷,所以先预防性在上面直接并联一个电解电容,以防后患,这个地方的电感很大估计工作电流比较大,用个耐压和容量都大一些的电解电容:

组装回去,再试机,工作完全正常。至此修理完成。

网友:
厉害了,这个外观不明显的 都被找到了

网友A:
这个电容容量大一些没有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容量大一些没有问题的吧

滤波电容大一点没问题。

网友:
维修要很用心,高手。

网友:
楼主功底好技术高,从故障现象就分析出故障所在位置,而且用眼巡视一遍就找到了坏元件,不费力气就搞定了,真是太厉害了,点赞加佩服!
谢谢分享!

网友B:
NEC的电容果然从小到大都臭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C的电容果然从小到大都臭

最臭名昭著的是某些笔记本CPU下面的NEC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臭名昭著的是某些笔记本CPU下面的NEC电容

对对,我遇到个惠普老式笔记本,CPU下面一个巨大的电容,我是用斜口钳剪掉,然后并联了6个小钽电容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对,我遇到个惠普老式笔记本,CPU下面一个巨大的电容,我是用斜口钳剪掉,然后并联了6个小钽电容解决的 ...

我一台东芝老笔计本电脑也一样,CPU座背后一个大的NEC钽电容坏了,用4个钽电容换掉,好了。

网友:
印象里,钽电容很少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臭名昭著的是某些笔记本CPU下面的NEC电容

神州。。。宏基。。。当年都换过这电容

网友:
好像钽电容暴毙短路的比较多,容量减少的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直奔主题,找电容去

网友:
又是精华帖出现了,恭喜发财。

网友:
x31的IBM手提,就是钽电容的通病,不开机

网友:
胆电容一般还真怀疑不到,收藏了

网友:
钽电容故障好像是短路,所以说最好是替换,并联应该不是好办法

网友:
见过,合广照明模块里,有24V输入没有3.3V输出时候不是CX8505坏了就是100UF钽电容坏了!就看CX8505的5V稳不稳,有5V 没有3.3 就是钽电容,5V都没有就是CX8505坏了!修出经验了!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