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同方32寸老电视要预热才出图像,更换电容维修记

楼主(2021-12-31):
一台同方32寸液晶电视,已经使用8年了,当时是买SONY时候送的,从3年前就到冬天就出现背光灯亮,没图像,需要预热很久才能点亮,后来发展到要用电吹风吹后背才能点亮,明知道是电容不行了,就是没空修,今年冬天终于彻底趴塘了,打开一看,主板上有4种电容,小号的是16v100uf,中号的是16v220uf,还有2个大的一个是16v470uf,一个是35v100uf,手头只有16v100uf的电容,于是先换掉全部16v100uf试试,换完后一次开机成功,不用预热也不用电吹风。
但是测量换下来的电容,大部分容量都在98-101之间,只有3个在89-91之间,难道容量衰减这么一点就导致故障?

网友:
电容不单单看容量,还有内阻。

这些电容工作在线性电路中或许没问题。

但是实际主板上的滤波电容,大多是DC-DC后面的,ESR太大,或高频特性不好,容量就不是你看到的那么大了。

网友:
用数字电桥测一下,电容的所有参数里面,容量只是一个指标

网友A:
你测的时候没注意看表,电容漏电的表现是容量数值不稳定,你只看到在80-101之间,以为和你换的100差不多,其实都是漏电了,此时和容量已经没关系了

补充:理论专家会帮你分析如何形成的原因。维修专家会给你说直接换。骨灰级玩家会让你配置专业设备。像我这种拆机专家就不一样了,比较亲民!业余爱好必备良药

网友:
主要是漏电导致电路参数改变,容量的衰减只是表面现象。

网友:
测电容值要说明是用什么仪表测的,万用表电容档只适合测质量好的电容。不好的电容要用电桥来测。没有电桥还想测电容好坏怎么办?告诉你个绝招:
用好的电容上机代换一下就知道它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的时候没注意看表,电容漏电的表现是容量数值不稳定,你只看到在80-101之间,以为和你换的100差不多, ...

网友B:
ESR增大,,电容的高频特性下降严重,,滤波效果已经是严重不良了,,对于几khz的频率来说无伤大雅,,但是dcdc变换电路至少都是几百khz的频率起步的,在电桥下面测量,几乎没有容量了,所以失去的滤波储能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R增大,,电容的高频特性下降严重,,滤波效果已经是严重不良了,,对于几khz的频率来说无伤大雅,,但是 ...

原来是这样,先用着再说,等后面有其他型号的电容了,把另外的那些都给换掉,看来现在电子产品主要就是电容容易老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先用着再说,等后面有其他型号的电容了,把另外的那些都给换掉,看来现在电子产品主要就是电 ...

电解的寿命就是这样子短,,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