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磷酸铁锂充电器简单串个普通二极管行吗

楼主(2021-12-31):
磷酸铁锂单节3.3V,充电截止电压3.65V,用普通锂电池4.2V的充电器,输出串联一个硅二极管,降压0.5-0.6V差不多就是3.6-3.7V,用来对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可以吧?

网友:
成品充电板又不贵,没这个必要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抗过充能力要比普通锂电池抗过充能力要强得多,短时间过充对电池问题不大 。

网友:
小电流充电时是可以的,电流大小决定二极管降压并非恒定在0.5-0.6V,因此串联二极管不是个办法,只能应急。

网友:
临时用可以的,普通一般都是0.8压降

网友:
测量过没大电流时的压降吗

网友:
完全没问题我就是这样充,因为3V锂电少,只用在遥控和万用表,懒得买专用充电器。用了几年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快速二极管压差小,两个串联刚刚好。

网友:
串二极管发热太厉害!

网友:
记得海洋王防爆手电有的4.2V锂电池充电器就是5V加二极管降压。

网友:
我这样试过,TP4056+二极管充,可以充,但是充满时4056会在充电/充满状态来回切换,即红绿灯来回闪烁

网友(2022-03-03):
不行,试过了,应该是影响了检测电路,指示灯红灯,显示无电池状态,不能启动充电。
可以用3058芯片替换4056,这两个电路基本一致,除了一个8脚直接替换。其它的磷酸铁锂充电芯片有一个ME4075这个芯片是tp4057的磷酸铁锂版,电路一致,直接替换指标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