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些都是什么焊盘,少了很多点,用什么闪存的?

楼主(2021-12-31):
第一个上面有个168但是没听说过有bga168啊。第二个红框里,第三个红框里这都是些什么鬼。

网友:
EMMC EMCP SD卡 TF卡等等
有些测试点引出NAND
因为种种原因 改成U盘使用

网友:
第一个我也没见过,看点位推测可能是帖水果手机拆机硬盘的?
第二个第三个应该都是帖手机字库的,不过为了画板方便就画了有定义的焊盘罢了

楼主:
@帮帮团,有没有大佬认得啊!?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