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个家电清洗机里的小水泵

楼主(2021-12-31):
这个朋友公司的小工具箱出问题了 排查了半天,最后发现水泵坏了 就直接换了个模块,整体扔了。

我看垃圾筒里一个这玩意,作为专业拆客(垃圾佬),于是拿来研究下(捡回来拆了)。

咋一看挺黑科技的

拆掉外壳,可以看到里面是双马达。看样子 这玩意提供的压力不小

继续拆,这就是最常见的水泵 ,只不过这个是双联

这个盖子,应该是调节压力的?

下面还是标准的水泵结构

最后找到了问题所在

滚珠轴承有一个抱死了,拨不动 ,结果就是 只有一个泵正常工作,导致压力不足

电机我就拿走了,反正他们也扔了

不过看这个电机的上盖,看样子也是换电刷的翻修电机

不过仔细看 这电机是五级的,应该扭力大些,回头想到什么地方能用了了再用上, 元旦要来了。大家节日快乐!!

网友A:
看来有刷电机没考虑防水问题,电刷散热孔。防水设计尽量把电机密封,水泵隔膜轴要有密封圈。父亲几年前考虑过自吸泵,我看下评论发现水压很大,流量小不适合洗澡,进水管要装过滤器很麻烦,后来换成24伏无刷潜水泵洗澡套装。3年后无刷水泵出现异味不转,估计环氧树脂灌封,热应力裂开进水,网购外置无刷驱动潜水泵,驱动板离水面远一些。

网友:
这机器用啥洗呢?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是 作为蒸汽清洗机的供水泵使用的。

网友B:
买过一个12V双联的隔膜泵洗车的,和这个外形一样。你换个轴承可以用来洗车。

网友C:
过年了都开始大扫除了吗

网友D:
确实像换新碳刷

网友E:
买个配件修好,用处更大

网友F:
网上有买配件的,换上去又能用了,你光拆个电机有鸟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有刷电机没考虑防水问题,电刷散热孔。防水设计尽量把电机密封,水泵隔膜轴要有密封圈。父亲几年前考虑 ...

无刷的确实好,这个泵是他们工具箱里面的东西,也是怎么便宜怎么来的。而且看结构 也不像是用来长期工作的

楼主:
家电清洗,油烟机、冰箱、洗衣机什么的 各种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一个12V双联的隔膜泵洗车的,和这个外形一样。你换个轴承可以用来洗车。 ...

反正是捡来的,洗其他东西就算了双电机的话,功率不小,小电源带不动 大电源又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年了都开始大扫除了吗

没错的。估计这阵子他们业务高峰,硬是给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像换新碳刷

是的 ,这个上盖,我一看回收电机 知道肯定不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配件修好,用处更大

主要一看那个电机 没心情整了。而且为一个轴承到处跑回头再没找上也是费劲。上次为了买个USB 3.0的座子 跑遍了这边的电器市场 结果没有。。。最后还是网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有买配件的,换上去又能用了,你光拆个电机有鸟用啊!

关键是电机都是旧货回收翻新的,还折腾会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一看那个电机 没心情整了。而且为一个轴承到处跑回头再没找上也是费劲。上次为了买个USB 3.0的座子  ...

小配件不等着用,网购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