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种实用新型的电火花穿孔机进给装置

楼主(2021-12-31):
补充内容 (2022-9-26 14:57):
点击这里可以查看加工测试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4ODk3NTYyNA==.html

补充内容 (2022-9-26 14:59):
点击这里可以查看加工测试视频(工具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wNjIyOTc0MA==.html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用各种电极试了一下,这块4mm厚的钢板被打的千疮百孔。

网友A:
上个月为了做把小刀,做了个简易的火花放电打孔机,进给机构用的电磁铁,行程只有5mm,刚好能打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为了做把小刀,做了个简易的火花放电打孔机,进给机构用的电磁铁,行程只有5mm,刚好能打穿。 ...

电磁铁也能做进给机构,很有兴趣参观参观,能否贴个图看看。

楼主(2022-02-17):
准备给穿孔机再配一个台式底座,感觉加工小零件的时候会方便一些。

楼主(2022-06-15):
学会了贴视频,贴个加工测试视频
点击这里可以查看加工测试视频

网友:
可以使用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来实现   光耦在电容端通过电阻进行采样  电容电压为零就改变转向  光耦另一端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方向使能

用一个NE555+可调电阻就可以实现步进电机的PWM的信号来源  方向控制则是电容端也就是电极端和工件端短路之后 光耦失去电源则不导通 这时候

方向使能回归默认方向 开始控制步进电机倒退  当电极和工件分离的时候  电容端有电压光耦导通  拉高方向使能  这时候步进电机继续前进

这是我专门验证过的 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 我验证的时候的电机步进脉冲来自于一个PWM发生器 带屏幕那种    机械部分可以参考楼主的

当然 会玩单片机的大佬可以无视  直接用单片机控制驱动步进电机  还可以加很多功能  比如检测到预定位置自动回程停机并报警    穿孔同时进行电极旋转

网友B(2022-08-13):
引用 楼主:
用各种电极试了一下,这块4mm厚的钢板被打的千疮百孔。

总共才33个孔,有几个还没有穿,最多算坑

楼主(2022-09-24):
引用 网友B:
总共才33个孔,有几个还没有穿,最多算坑

老师还真是有心人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总共几个孔

网友C:
难道时下流行比烂么   什么垃圾公知啊

建议去看看专业的头子再折腾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时下流行比烂么   什么垃圾公知啊

建议去看看专业的头子再折腾不迟

请老师发个专业的头子参考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老师发个专业的头子参考参考

不敢当  您太客气了哇
一般商品工业品  在X宝上都有
多看看专业机   那才是老师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敢当  您太客气了哇
一般商品工业品  在X宝上都有
多看看专业机   那才是老师  :)

电火花穿孔机,目前淘宝上主要有两种机型,
一种是打深小孔的,配备了旋转头和导向器,
一种是取断丝用的,就是帖子里介绍的这种。
老师所说的专业机具体是指哪一种类型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火花穿孔机,目前淘宝上主要有两种机型,
一种是打深小孔的,配备了旋转头和导向器,
一种是取断丝用的 ...

帖子标题 一种实用新型的电火花穿孔机进给装置
大概内容是复制粘贴过来的
没注意文中有提到取断丝,不过旋转头能提高电火
花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帖子标题 一种实用新型的电火花穿孔机进给装置
大概内容是复制粘贴过来的
没注意文中有提到取断丝,不过 ...

确实,旋转头能大大提高圆孔的加工速度,
但是对于方孔、六角孔等异形孔,就无能为力了。
所以,固定电极进给装置也是有一定的存在价值的。

网友:
这是微创开坑

楼主:
除了圆孔,其中还有六角孔,还有几个是弧形铜片打的孔。

楼主:
这几个螺帽也参加了电火花实验,为收集实验数据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