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妹晚上怕黑,于是做了个楼宇对讲机的取电小板来驱动ESP8266联动电器

楼主(2021-12-31):
寒假临近,小妹马上就要放假回家了,但是小妹晚上怕黑;于是做了一个取电小板,藏在楼宇对讲机后面的暗盒内,通过DC-DC降压,可以获取到5V的电压,再通过LDO降压到3.3V,驱动ESP8266,来进行智能管理以及与其他电器的联动;
由于测得对讲机的电压是16V,所以DC-DC采用的是MT2492这款降压芯片,刚好够用,同时外围也比较简单,价格也不贵

同时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加上了一个温度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温度,以防意外发生。温度传感器原本用的是SHT30,但是感觉太贵了,而且也没必要,所以在第二版换成了可以海外购白票的AT30TS74-SS8M-B,精度可以达到要求,而且也可以找到一款廉价的平替LM75BD,能够Pin To Pin的替换。

原理图:多了一个声音检测部分和LED的驱动部分

效果图:

实物图:目前已经完美运行了半个月,并无异常发生,且不影响对讲机的正常使用。

然而,第一版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SHT30过于昂贵,再比如ESP平时功耗过高等等
所以就出现了V2版本,和V1相比:
V2版本换掉了SHT30,换成了AT30TS74-SS8M-B这款芯片,更加方便焊接,
增加了开关,更加方便调试,也可以避免安装过程中不小心的短路发生,
加入了DS1302,配合日出与日落API,可以做到日出熄灯,日落开灯,方便家里不太方便的朋友
加入了深度休眠模式,尽可能地低功耗,
调整布局,元器件摆放更加合理

V2版本正在打板,还未验证

网友A:
用电大了会不会提示摘机占线?打不入电话

网友:
lz对妹妹真好

网友B:
SHT30国产替代是GXHT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大了会不会提示摘机占线?打不入电话

不敢用太大功率,最多3w,目前就只亮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T30国产替代是GXHT30

对,sht30焊接难度大,所以换了sop8

网友:
666
这个看来有点搞头~!

网友:
旧的对讲系统,使用ESP8266,加mqtt,用继电器模拟按键触发,可以远程控制开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sht30焊接难度大,所以换了sop8

但级别不一样,一个是温湿度传感器,sop8的只是温度传感器

我一激动也跟着下单了,仔细一看原来是平替LM75

网友C:
我当年从对讲门铃接电做感应灯,结果掉压太厉害,用不了,可能是顶楼线太长,中间又接过几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年从对讲门铃接电做感应灯,结果掉压太厉害,用不了,可能是顶楼线太长,中间又接过几次的原因。 ...

我这里电压16V,还得降压才能使

网友D:
没有5v用电,何不直接dc-dc到3v3。少了中间商赚差价。检测温度只是为了防意外,adc接个ntc更简单。

网友:
好复杂啊,高大上

网友:
单纯测室温的话用热敏电阻就行,没必要上IC

网友:
应用场景是什么?取电后整夜开灯?

网友E:
我也是从门铃这里取得电用于语音控制家里的灯实在是太方便了,我家是24V转5V的,实际使用不能超过100m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5v用电,何不直接dc-dc到3v3。少了中间商赚差价。检测温度只是为了防意外,adc接个ntc更简单。 ...

5v是用来给灯板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从门铃这里取得电用于语音控制家里的灯实在是太方便了,我家是24V转5V的,实际使用不能超过100ma电流 ...

2.4w也够普通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