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ROSE拆车:洗洗更健康!拆洗骊威汽车空调鼓风机

楼主(2021-12-31):
汽车保养的时候,大家经常能听到“清洗”这个词儿。
大多是清洗节气门啊,清洗喷油嘴啊,清洗三元啊,清洗油路啊等等。当然这些大部分都是在洗智商!不过今天的清洗,绝对是洗洗更健康!
头一阵突然想起来好像好长时间没换过空调滤芯了。于是抽时间就自己在车库把空调滤芯换了。

换滤芯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空调鼓风机也在这个位置,就顺便一起拆下来了。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
更换空调滤芯的时候,首先要把副驾驶左侧这个装饰板拆下来。上面有一个塑料卡扣固定,还是很好拆的。

拿掉装饰板以后可以看到空调箱体。空调滤芯在最里面的位置了。

空调鼓风机就在箱体偏上一点的位置。用手可以摸到,但是拆不下来。
需要把副驾驶的储物箱拆掉才可以。
副驾驶的储物箱也比较好拆。打开储物箱盖,弯腰就能看见上面有四颗螺丝。

然后下面还有两颗螺丝。

拆掉所有螺丝,储物箱就像抽屉一样可以抽出来了。

原本储物箱是没有线连着的。不过我自己后期改了储物箱灯,和USB接口在里面,所以多了两条线。

从储物箱这个位置往里看,就能看到空调鼓风机了。

先拔掉鼓风机的插头。按住外壳上的卡子,顺时针拧一下,鼓风机就可以整个拆下来了。
这个设计还是很方便拆装的。

拆下来的鼓风机。

看看扇叶上的灰。。。十几年没拆过。。。

扇叶上还有动平衡的配重片。

下面还有个小的。

固定扇叶的卡子。

鼓风机的塑料外壳。这么多年没老化,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电机插头。

法雷奥出品,中国制造!

拆掉固定扇叶的卡子,用锤子轻敲电机轴把扇叶拆下来。

把扇叶丢到水池里,喷上泡沫清洗剂泡着去。

拆掉扇叶后的样子。

要想拆下电机,得把后面这个盖子先拆掉。

这个盖子外表看不出卡子,也没有螺丝,也不是拧上去的。
研究了半天,感觉是整个扣上去的。在电机插头这位置翘了个缝,果然是扣上去的。

从电机插头那个缝,用一字螺丝刀一点一点别开。
电机顶部和盖子之间有个黑色的缓冲胶。

电机周围还有三个塑料的卡子卡住电机外壳。

拆下来的电机。个头好大!差不多和听装可乐一样大。

电机里面也是很脏了。

先把扇叶和外壳都洗完晾干,然后再琢磨怎么拆电机。
扇叶洗完水就变成这个色了。。。

next

楼主:
电机的上盖不太好拆啊!

不拆开洗一下又觉得有点闹心。。。
想了一会,决定用一字螺丝刀顶在这个位置,然后用锤子敲。

敲了好长时间,总算把电机上盖拆开了。。。

碳刷架和上盖是分体的。

拆下来的碳刷架。

碳刷感觉磨损的比较厉害。毕竟10多年的车了。不过手里没有碳刷。。。不然直接换个新碳刷。

转子。

换向器上面也磨出了凹槽。

电机壳内部也是一层灰。。。

清洗后的转子。

整个电机全部清洗干净,烘干。

这个电机两头都没有轴承。都是铜套的。不过这么多年依然没啥噪音。
两头轴上涂上耐高温的硅基润滑脂。

开始一点一点装回去。

套上两头的减震缓冲垫。

拆电机的时候不小心把插头的外壳搞坏了。。。
不过好在插头插回去还能卡住。。。

装回扇叶。

对比一下清洗前后的扇叶。

清洗前的扇叶。。。

这算不算洗洗更健康?

装回以后感觉风量比原来的大了点,不知是因为清洗了扇叶上的灰?还是保养了电机?

网友:
又是精华的节奏

网友A:
其实还需要洗的是空调蒸发器,不过个人在家不好拆,要拆整个中控台。

网友B:
厉害了,洗白白,
拆电机有些费劲,拿压缩空气吹一吹是不是省事一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需要洗的是空调蒸发器,不过个人在家不好拆,要拆整个中控台。 ...

有内窥镜的话,可以从鼓风机口简单清洗一下。拆中控台就只能忍了。。。工程太大了。。。

网友:
这个女人,很厉害。唉,这动手能力,很多男人都比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洗白白,
拆电机有些费劲,拿压缩空气吹一吹是不是省事一点哈哈 ...

强迫症发作,不拆不舒服啊!

网友C:
洗洗扇叶可以理解,电机也拆开洗了,666.

网友D:
没有想到竟然是有刷电机

网友:
女汉子比大部分男人都威武,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E:
看到洗白后的扇叶,特别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泡沫剂去油污效果怎样

泡沫清洗剂去油污效果不行的。要想去油污,最好的就是机头水。不过不能用来清洗PET类的塑料制品。我用机头水洗油烟机,洗电路板,刷小白鞋效果都远超其他任何清洁剂。而且价格相当便宜。500ml一瓶只要3.6还包邮。¥A4ix20wVCW9¥ https://m.tb.cn/h.f9dErQ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洗扇叶可以理解,电机也拆开洗了,666.

强迫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想到竟然是有刷电机

车用空调鼓风机有刷的比无刷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洗白后的扇叶,特别解压

洗洗更健康!洗完看着舒服多了!

网友:
我的空调风扇打开要响一会才安静没时间拆。

网友:
滑环有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