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样接线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2021-12-31):
家里五孔插座烧坏了,16A的,身边只有三孔16A的,那就去掉两孔插头,直接接到操作里面,应该没问题吧。细线上面是接LED,下面是接一个开关,用这个开关去控制上面的LED.

网友:
买个5孔插座换上不就是了,这样接线不更麻烦哈。。。

网友:
只要接线牢固,不打火都安全,一般16A面板都不带2孔插。

网友:
就地取材,锻炼动手能力

网友:
插座没问题,接线不规范,整改!

网友:
接得牢固没问题,就怕接得不规范不牢固

网友:
烧坏了是因为带载高了吧

网友(2022-05-20):
没问题就是不好看

网友:
其实现在1匝的挂机本身 就是10A的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