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密度板钻小孔用什么钻头?

楼主(2021-12-31):
当年给密度板桌子钻个拉手螺丝通孔,用的三尖木工钻头,结果把钻头烧掉了一半。

网友:
普通麻花钻就可以,没有特别高要求。我反正麻花跟尖头钻都轻松钻孔。

网友:
木工钻头钻木还能烧?你用的220V手电钻转速太高了吧?用锂电钻啊

网友:
麻花钻就可以

网友:
用麻花钻就很好用了

网友:
随便什么只要低速就可以了,  正常就是木钻,

网友:
普通麻花钻,用低速钻

网友:
密度板小洞直接麻花钻,大洞可以用开孔器,你说的三尖钻头其实也可以,我都用过,高档一点的办公桌那个高密度板确实钻起来很容易发热,你可以钻一会歇一会让钻头冷却一下

网友:
发现冒烟就应当立即停止下来,马上冷却再说。

网友:
标准号:GB/T 11718-2021 采
中文标准名称:中密度纤维板
英文标准名称:Medium density fibreboard
标准状态:即将实施
该推荐性标准采用了ISO、IEC等国际国外组织的标准,由于涉及版权保护问题,本系统暂不提供在线阅读服务。如需正式标准出版物,请联系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标准分类号(CCS)B70国际标准分类号(ICS)79.060.20
发布日期2021-11-26实施日期2022-06-01
主管部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归口单位全国人造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发布单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备注

网友:
标准号:GB/T 20241-2021 采
中文标准名称:单板层积材
英文标准名称:Laminated veneer lumber
标准状态:即将实施
该推荐性标准采用了ISO、IEC等国际国外组织的标准,由于涉及版权保护问题,本系统暂不提供在线阅读服务。如需正式标准出版物,请联系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国标准分类号(CCS)B70国际标准分类号(ICS)79.060.10
发布日期2021-11-26实施日期2022-06-01
主管部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归口单位全国人造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发布单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备注

网友:
**局特种事务处提醒您,日常生活时请不要使用超能力,钻木头时严禁超过音速,以免发生火灾

网友:
其实木头或密度板硬度不高,正常情况用麻花钻钻孔,发热不大,发热严重的情况是因为钻头有问题,简单说就是钻头没有做出倒锥或倒锥太小,钻孔时容易引起钻头与孔壁强烈摩擦而发热。测量了手头一些麻花钻,发现多年前买的钻头倒锥较大,大多0.03至0.05之间,近年来买的钻头倒锥较小,在0.01至0.02间,有的甚至没有倒锥,这样就容易发热了。解决的办法只有买到合适的钻头才行,保险的话还是买牌子货,比如哈量钻头,只是现在冒牌货太多,难买到正宗的,还有哈量几毫米的小麻花钻都是十只一包销售,很少拆开卖的。或者买国外牌子的,比如英国的DORMER也是可以的。如果都嫌贵,可以拿把卡尺到市场去挑选,找到倒锥够大的再买,或者在淘宝先少量买点,觉得满意再批量购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