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惠普HP战66 G2笔记本电脑的开机验证无法通过,未能识别指纹怎么解决

楼主(2021-12-31):
求助各位高手,我的惠普战66 G2笔记本电脑,突然出现这个“登录验证”的界面,输入密码或者指纹都无法进入系统,有没有解决办法啊?

问客服说:
这是在client security manager软件中勾选了开机验证导致的,这个选项默认是没有勾选的;如果此界面无法通过,需要更换主板,此界面的密码和指纹是保存在主板闪存的。

网友:
找一台同型号电脑,拆下主板闪存,用编程器读出再写入?

网友:
拿电脑城去,重新刷BIOS,应该可以 解决。

网友:
台式机、家用机好解决。商用笔记本,baidu、淘宝、电脑城看看吧

网友A:
如果电脑是你的,重新识别指纹或者或者通过PIN登录不就行了么,如果电脑不是你的,当我没说。刚好我有同款的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脑是你的,重新识别指纹或者或者通过PIN登录不就行了么,如果电脑不是你的,当我没说。刚好我 ...

之前键盘进水修的时候就取消了,时隔半年多又突然出现的
这一步还没有到Pin那

问了HP客服,说是只能花一两千换主板
最后去电脑城刷bios 一百块钱搞定

自己刷没有那个设备。。。

网友(2022-04-10):
一般不会莫名其妙的。
你要是确定是这个电脑主人,查查前面有没有别人乱动过。

网友:
我家也有同款的笔记本,小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