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封帖:折腾品胜电库充电宝,从触摸开关到物理按键再到触摸开关

楼主(2021-12-31):
今天是2021年最后一天,折腾一个品胜电库TS-D076充电宝。原因是看到@qrut 大神的一个帖子:实验一下ttp223方案的触摸开关改成实体按键双稳态开关的可行性: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9259-1-1.html,刚才在这位成了精的神的帖子里找帖子给我震撼到了

几年前的品胜充电宝,一白多大洋,但质量确实可以,下面这个用了好几年了

大约半年前,触摸开关不好用了,当时研究了一下,是低电平有效的,就给它改成了物理按键了

型号是

使用良好

看到:实验一下ttp223方案的触摸开关改成实体按键双稳态开关的可行性 的帖子,想起之前有触摸小板的

于是有了以下的修理,或者说是复原吧
拆开

两层电路板,主控板和按键显示板

按键,已改成物理按键了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各元件

这是一个2A的降压DCDC

3A降压DCDC

单片机

其它元件

按键板正面

反面

LCD驱动

触摸芯片

三串电池

这次是物理按键改回触摸

准备用223来替换AR101

看说明书管脚和功能是一样的,应该可以直接代换

更换

换好

测试正常

修补这个洞

基本看不出来

合盖测试

放电

可以随时唤醒

对比一下两个电路,上面是标准电路,下现是充电宝用的电路

测试MCU到223的1脚有3.2V的电,223的供电应该是MCU的检测脚供过来的。
所以223的供电应该是MCU供过来的,当223输出低电平时,依靠C2的C3维持供电的,设计很巧妙。

本帖完。
谢谢观赏!!
祝各位坛友2022年开心快乐!事事顺心!!

网友:
我也有1个旧的,后来引出12伏电池端,接12伏4安8038风扇,12伏5安低压烙铁,接启动电压6到9伏升降压板等。里面2片单片机,电路比大多数充电宝复杂。

网友:
祝lz元旦快乐。
话说这个充电宝有点年头了吧

网友:
品胜的充电宝很一般,我有一个电霸,欠压,然后超过1A打嗝,就等着拆18650了

网友:
不错,居然有备货,通用

网友:
祝楼主元旦快乐!电路很详细!

网友:
有理有据,又满血恢复了~

网友:
充电宝触控坏了,改硬开关,又改回触控

楼主快过节了还在折腾

网友:
祝楼主元旦快乐!期待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帖!

网友:
品胜的还可以吧,良心产品。

网友:
恭喜加精哈哈哈

网友:
居然还把这个洞补回来

网友:
不错的小改造

网友:
三串的充电器比较少见…

网友A:
3串电池有均衡电路吗?能不能改成PD输入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串电池有均衡电路吗?能不能改成PD输入快充

没有均衡的。改造是应该可以改造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均衡的。改造是应该可以改造的吧

没有均衡各串电压差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均衡各串电压差别大吗?

这还真没测,再有机会打开的时候测一下,哈哈

网友B:
恭喜精华,触摸开关就怕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精华,触摸开关就怕误触发

是的是的,不过可以调灵敏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