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康铭牌电蚊拍

楼主(2021-12-31):
冬天到了,蚊子也没了,大型商超里买的电蚊拍可以收起来了,当时商超做活动买的,跟网上价格差不多。这玩意儿很管用,一电一个蚊子,自己吸上去的。没事的时候把它拆开看看,里面的构成很简单,应该是利用产生的高压的原理来电蚊子,具体如下几副图:

正面

背面

正面的工作指示灯和充电指示灯

拆背面三个螺丝

拆把手底部一颗螺丝

14500 3.7V 容量1000mah锂电池

电路反背面(侧面micro USB充电口)

电路板正面

网友A:
一直觉得商场的好于网上的,做工,电池,品相

网友B:
康铭的东西还可以的

网友C:
电蚊拍的充电口在哪里?

网友D:
终于用上锂电池了,如果是18650更完美,家里常见啊,           ,以前清一色的4V铅酸电池,一年就坏的

网友:
可换电池设计,不错

网友E:
14500锂电池最大不超过850毫安,只是1节7号充电电池容量还是不如18650锂电池3400毫安实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觉得商场的好于网上的,做工,电池,品相

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500锂电池最大不超过850毫安,只是1节7号充电电池容量还是不如18650锂电池3400毫安实在了。 ...

电池仓设计得就这么大,没办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用上锂电池了,如果是18650更完美,家里常见啊,           ,以前清一色的4V铅酸电池,一年就坏的{:01 ...

大概不到40元人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蚊拍的充电口在哪里?

忘记了拍照,在把手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铭的东西还可以的

是吧,感觉还蛮实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4500锂电池最大不超过850毫安,只是1节7号充电电池容量还是不如18650锂电池3400毫安实在了。 ...

14500是五号电池规格吧,800多也很耐用了,我改18650的电蚊拍用了两年多都没充过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14500锂电池最大不超过850毫安,只是1节7号充电电池容量还是不如18650锂电池3400毫安实在了。 ...

14500是5号电池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