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拆 - BOSCH博世GLM250VF激光测距仪

楼主(2021-12-31):
单位一台激光测距仪坏了,故障现象:开机就鸣叫,屏幕有显示,所有按键失效,不能测量,不能关机。更换好设备上的电池组故障依旧。管设备的小伙子拿给我,让我看看,说活马当做死马医,我也没弄过这个东西,反正是坏了,就拆开看看(据说这个东西还比较贵)。具体功能和使用方法可以问度娘。

主角登场。

后面。

头部。只知道小圆孔是望远镜头,大圆孔估计是接收窗,右侧的方孔是发射?不清楚。

侧面。望远镜观察目镜。用于观察远距离的激光点是否在测量处。

底部。

伸出的端杆。

拆下电池组。

电池组的锁紧装置。

与之对应的壳体锁紧装置。

底部有3只螺丝(黑色T8螺丝),拆下只是一个底座,无法继续拆解。

揭开背纸。可以看到有窗口(这是我焊的,原来的焊点比我焊的好。拆的时候没拍照,这是重新安装完拍的)

全部揭掉。一只固定螺丝(白色T8螺丝)。

三处焊点。分别是电池组正负极,屏蔽地线。

焊开焊点接线,拧下一只螺丝,抽出主板。

正面显示屏及头部的保护套。

从下部看到的电路板。观察没有明显损坏的器件。侧面看还有一个线圈,不太好拆,没有继续拆。

这是壳子。键盘没有拆下来。

壳子背面。

没发现问题,就恢复原样吧,先插上排线,再把主板插进来,三个焊点搭上(没焊)试一下机器,意外的好了。开机不叫了,可以测量了。

焊好三个焊点,贴好背纸,恢复原样,收工。

问题分析:机器很可能是在使用过程中摔过,也许是哪里移位或接触不良造成的故障,拆机之后就归位了,也就好了,不得而知。
谢谢围观!

网友:
做工挺好,应该不便宜

网友:
全网最后一个观赏

网友:
核心的板子没拍出来啊,

网友:
我39.9的功能和它差不多,就是不知道性能隔多远...

网友:
我有个国产的,100多,比这个少一个望远镜。

网友:
恭喜大神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