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大哥们,来帮我看看,这样可不可以,会不会出现单片机工作不良的情况

楼主(2021-12-31):
兄弟们帮我看看这样合不合适,会不会出现单片机工作不良的情况,如果合适的话。我明天就好去白嫖四层版了,图纸是在立创借鉴的图纸,打印了一一对照的。
如果合适的话,我晚上把下半部分的光耦,按键,编码器一一添上。

希望可以用吧
第三次编辑2022-1-1 0:27

上传了需要等一周吧

网友A:
电路建议至少走45度角,也就是90+45=135度。

网友A:
黄圈里的那条地线去掉对电路没影响,而且可以少很多过孔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建议至少走45度角,也就是90+45=135度。

如果一般情况下不影响的话,就没有问题。
我做不了高频电路,一般也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圈里的那条地线去掉对电路没影响,而且可以少很多过孔跳线。

那是一个3.3V的线我怕一根0.3MM的铜箔支撑不了,加了一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一般情况下不影响的话,就没有问题。
我做不了高频电路,一般也不做。 ...

可能是你习惯了强电装修类,讲究横平竖直,讲载流量,实际弱电当中讲的是信号走向和合理布局,尽量不用直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习惯了强电装修类,讲究横平竖直,讲载流量,实际弱电当中讲的是信号走向和合理布局,尽量不用直 ...

谢谢啊,思维习惯一时改不了。看着斜的歪的有点难受,下次我一定注意

网友B:
两层足够了,何必上4层,想飞线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层足够了,何必上4层,想飞线都难

这次就一次搞好,搞不好就扔掉重来。我有这个决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次就一次搞好,搞不好就扔掉重来。我有这个决心

放心吧。。。我给公司做的板子一次成功,自己的板子打了3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心吧。。。我给公司做的板子一次成功,自己的板子打了3次。。。。 ...

有两次四层板免费的机会,不用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