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黑夜是我的白天:一文讲透漫客卫星MK-38手电的强悍性能

楼主(2021-12-31):
等了一个来月,终于收到了年度最值得期待的高颜值、高光通手电——Manker漫客MK38卫星的微弧氧化版本,带提手、带风扇、黑白配,体积小巧、性能强悍,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白天看颜值,够靓;晚上看照明,够亮。MK38具有41500流明光通量,打开手电的那一瞬间,你的黑夜就是我的白天。

而且,MK38还是一个带有超级快充功能的大容量移动电源,户外活动时,可以随时为电子设备供电,满足不时之需,也是安全的一份保障。

超高颜值,惟愿收入囊中
颜值即正义,MK38属于那种一眼就能相中的外观造型,包括手电本体和把手两部分,高矮一致,看起来比例协调。质轻、坚固、耐腐蚀、易散热的铝合金是制作手电最好的材料,MK38手电造型硬朗,棱角分明,却又没有硌手的边边角角,加工完工度很高。

不同于其他手电的阳极氧化,MK38外壳表面使用的是微弧氧化工艺,呈乳白色,手感非常细腻。微弧氧化的原理是在铝、镁、钛等金属表面,依靠弧光放电产生的瞬时高温高压作用,在原位生长致密均匀的陶瓷膜层,具备高于工具钢的超高表面硬度,以及更高的耐磨损、耐腐蚀、耐高温冲击和电绝缘性能。

当然了,MK38外观也有黑色军规硬质氧化的版本可供选择;而且灯珠有XHP70.2(6500K、5000K),以及偏向远射的SFT40灯珠,共3种版本;以及内置电池直充版本、可换电池的电池仓版本,共12种搭配可选。本人入手的是XHP70.2、微弧直充、6500K版本。

漫客系列手电的外观确实独树一帜,将三角形截面运用的炉火纯青,不落传统造型窠臼,却又让人看起来那么顺眼,设计还真是下了功夫的,家族特色鲜明,每次都有新的亮点。

MK38灯头采用超厚的不锈钢压环,高度约为10mm、根部厚度达到4.2mm,表面采用电镀工艺发黑呈镜面锃亮效果,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效果,MK38的抗跌落高度达到1米,摔一下除了外观略有损伤,功能毫无影响。

作为一款8灯珠、光通量突破4万的强光手电,MK38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大,比330毫升的易拉罐稍大一点儿,长度约为139mm,头部直径80mm,灯颈直径70.8mm,筒身的直径只有55.6mm,尾部直径57mm;提手长度132mm,与筒身的间距约为41mm,拿在手上不大不小。

直充版为内置3颗21700电池,我这只重量为892.6克,总的来讲,MK38的重量并不算大,也就是一只户外鞋的重量,平时走山穿水,携带起来体积和重量都能够接受,却能带来无与伦比的光明,MK38使用的性重比还是很高的。

MK38的重心刚好在提手的第一个指位,这也是平时携行使用手指最舒适的位置,拿起来不会觉得太重,拇指也能很方便操作开关。提个建议:筒身的MANKER商标旋转180°,看着就正了。

把手安装占了MK38筒身的一个平面,另外两个平面分别也都有功能属性。直充版本的MK38灯头、筒身、尾盖连接处都打了胶,更加牢不可破。电池仓版本尾盖可以拧下,可更换电池也很方便。

筒身的一个平面开有1/4英寸螺纹接口,内部螺纹也做了到位的微弧氧化,增加抗磨损性能,外观看起来也更整齐划一。

利用这个接口,可以很方便将MK38固定在三脚架之上,形成解放双手的固定位置照明,简直就是一只小型探照灯,拓展了使用场景和功能。

超高亮度,黑夜弹指消失
大口径、多核心,这是大杀器级别手电的基本配置,本人这只MK38把手居中,用手提着把手,灯头刚好指向正前方,具有很好的指向性。

本人这只MK38使用了八颗CREE XHP70.2 LED发光核心(还有8颗 SST40灯珠的偏远射型号),6500K色温正白光,最高41500流明光通量,7+1颗灯珠安装中心对称,灯头透光口径达到了71mm,带来漂亮的视觉效果。

灯头内使用八合一的铝合金橘面反光杯,一体化设计加工,能够将灯珠发出的光汇聚到正前方;橘面能够将光线进行漫反射,从而使照明达到更加均匀的效果。

灯头玻璃表面镀蓝紫色增透膜,可以提高光线透过率。整个光学系统组合起来,就是漂亮的一朵大黄花,这是灯珠颜色的投影,也是实际光线出射的效果。

MK38采用极致降压恒流电路驱动,效率高达98%,各个常亮档位没有频闪,长时间使用眼睛不会觉得累,也有利于保护视力。

八眼光杯形成的多重花瓣状光斑,在近距离对墙照明时会呈现出来。别说,光路的层次确实比较多,反映出多灯珠多重反射的效果。中心主光斑小而圆、亮度高,外围副光斑覆盖范围广,而且主副两个光斑内部亮度都很均匀,与环境没有明显的交界。

玩大手电还是要到没有光的环境,MK38有着清晰的光柱效果,主光柱很亮,出筒角度大约为5°左右,亮度非常集中;副光柱出射角度大约为90°,亮度与主光柱相比暗很多,但是完全可以照亮环境,而且事物的反光也很明显。

MK38绝对是一支优秀的泛光手电,41500流明光通量还真不是闹着玩的,眼前一片明亮清晰,光线左右覆盖的范围也很大,整个山头都在MK38光线的笼罩之下,除了地面反光强烈,其他稍远一点的山石、树木的颜色都能比较清晰地分辨。

抛开配置不说,越亮的手电,照明的距离也越大,MK38最大照明距离能够达到800米,而且是远距离、大范围的效果,整个山谷内的平地看得清清楚楚,高灯低亮,这种超亮手电在户外的实用性很强。

MK38一开,带来漫山遍野的光明,这是户外活动安心的光芒,眼前的情况一清二楚,远近层次分明,非常适合大范围搜索,无论是普通人户外活动,还是专业人士的使用,都是扫除黑暗的利器。

当然了,正常状态使用,随便开个低亮1000lm或者中亮2200lm档位也就够了,既不晃眼看清脚下路,又能大幅延长照明续航时间,MK38也是日常使用的一把好手电。

在室内测试环境,开启风扇散热,可以看到降档后,亮度会有小幅的回升,这就是风扇的好处。同时,降档后,温度降下来,也可以多次手动开启极亮档位,续航大约1小时10分钟,自动关机。重量5000lm的档位可以续航将近2.5小时,兼顾了亮度和续航时间。

超强散热,持续高能输出
这一节还要从把手说起。作为多核心、高功率的手电,发热量大,温升也十分迅速,为了不置灯头过烫、灯珠光衰,普通的手电长时间续航的光通量在1000~2000流明左右,限制了正常的用光需求。漫客另辟蹊径,开发了散热把手,通过风扇吹气,实现主动降温。

MK38的把手根部,左右各集成了一台小风扇,多叶风扇、直吹模式,叶端直径达到20mm,直流马达驱动。外部手柄壳体支架起到了很好的防异物防撞击效果。

而且这是一台防水风扇,与MK38手电本体一样,具有IPX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水等级,哪怕整个手电全部浸入水中冲泡,也都能正常使用,户外各种复杂严苛的气候条件,也无法阻挡MK38那照亮一切的冲动。

使用MK38标配的专用工具,可以很方便拆装把手。拆下把手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风扇,扇叶宽度约为3mm,送风量可观。风扇通过四点镀金触针从灯颈侧面取电,显著减小接触电阻。螺丝孔定位中正,两点固定,使用中不会晃动。

灯颈表面有两道较深的散热槽,风扇沿着导流槽风道直吹,可以快速排出热量。风扇开启后,手指在三脚架接口的位置都能明显感觉到风速和热量,实现快速散热。

实际测试一下,这风扇还真不是摆设,我用双通道热电偶分别测量灯头和筒身的温度,不开风扇的升温曲线明显比开风扇的曲线陡峭一些,而且在降档后的温度下降更缓慢。由于是一体筒身,不开风扇,灯头向筒身传导的热量多,降档后筒身温度会继续升高。开启风扇后,MK38能够保持中高亮档位的亮度持续输出,亮度反而在逐渐小幅上升,这也是风扇带来的实际好处。

在大约23.9℃的室内不通风环境,开启风扇约25分钟后,MK38的输出仍然十分强劲,亮度也保持很高,此时灯头的温度达到44.7℃,筒身部位温度也有38.3℃,风扇的辅助散热能力还是不错的。

关闭风扇,等到温度平衡时,灯头和筒身的温度分别为55.6℃和50.5摄氏度,这确实比较烫手了。

再测量不开启风扇时的把手温度,也有52.7℃,空手不好抓握。大功率使用还是需要开启风扇,帮助灯头散热,也能降低把手的温度。不过在冬季室外使用,MK38的暖手作用还是很好的。

开启风扇也能延长一些降档的时间,开启风扇后大约1分50秒开始降档,约35秒完成降档;如果不开风扇,大约1分30秒降档,风扇的作用还是充分发挥了出来。

超顺控制,各功能轻松实现
MK38是侧按手电,开关按键位于灯颈中部的一个平面之上,与灯头压环一致的镀亮黑不锈钢开关压环,表面清晰的CD环状纹路,可以提高按压手感。

开关中间镂空还有一颗三色电量指示灯,我这只MK38是内置电池,筒身内采用三颗21700并接串联供电。蓝色灯:电池组电压>10.2V;紫灯:电压>9.4V;红灯:电压>8.9V;当电压再低,手电会自动关闭,以避免电池过放。指示清晰、提示明确。

开关表面直径约为11mm,略微凸出于洗出的平面,键程约为1mm,手感舒适、反馈清晰。开关的位置与把手约呈120°,右手操作完全不碍事,左手操作也可以从把手下部穿过手掌,握持更稳定,也不会影响操作。

把手上部也有两个硅胶按键,上面的控制风扇,按一下开启、再按一下关闭。下面的与筒身开关功能一致。单手握住把手,拇指可以自然落在开关的位置,方便按动。手电灯光的控制和风扇的控制互相独立,相互不会干扰。

别看MK38这么大个儿,却有非常友好的月光亮度(ECO节能档位),而且具备40lm、80lm、180lm、400lm这4档可调。眼睛已经适应黑暗环境时,开启节能档位,将不会晃眼,非常实用。长按开关,将开启默认月光档位,按住开关将实现4挡的转换,松手再按住开关将实现反向换挡,非常方便。

关机状态,单击开关将开启记忆档位,方便经常在同一场景使用。开机后,长按开关,实现低亮1000lm—中亮一2200lm—中亮二5000lm—中亮三10000lm—高亮20000lm之间的切换,松手后再次按住开关,将实现反向调光,极亮41500lm不在档位循环之内。任何时候单击开关,手电关闭,并记忆当前档位。

无论何种状态,如果想开启极亮档位,只需要快速双击开关即可,只要手电不是锁定状态,既能带来白昼般的照明。

MK38的ECO档80lm和六个常亮档位对应的1.8米距离照度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MK38的档位设置,亮度阶梯分布比较均匀,能够满足各种条件下使用。

无论开机或者关机,快速按动开关3次,MK38将爆发25000lm光通量的爆闪,虽然数值上比极亮少一些,但视觉效果绝对是异常酸爽,三击开关是应急自救的好方式。进入爆闪后,按住开关,可以切换为信标、SOS这两种特殊功能。

为了防止误碰开启,MK38还设置了开关锁定功能,关机状态,快速按动开关4下,主灯闪亮一下后熄灭,无论怎么按开关,手电都不会有反应,此时风扇开关也不起作用。如需解锁,只需再次连续按4下开关,手电开启低亮,自动解锁。

超级快充,大功率双向供电
MK38的包装很地道,保护措施做得很好。标配了一个65W大功率充电头,一条C-C充电线,一根手绳和两根开关防水圈,以及前面提到的手柄螺丝工具。

MK38的充放电口在筒身最下面,用胶帽封堵,旁边有明显的“电力充足”字样及一颗充放电指示灯。

MK38底部平坦,可以倒立使用。此处也印有清晰的容量数据,45.36Wh,从容量讲,可以带上飞机。输入输出最大支持20V×1.75A=35W。

标准的TYPE-C接口,插上电,可以自动开启PD快充协议,达到20V的高电压,充电电流超过1.64A,功率32.7瓦,约2个小时能够完全充满,充电中红色指示灯将亮起。

户外使用时,白天通过太阳能板可以很方便给MK38充电,以备晚上点亮或者向其他电子设备供电使用。

前面也讲过,MK38就是一块大容量充电宝,而且支持多种通用快充协议。实测包括:苹果、三星、华为等私有协议,以及主流的QC2.0、QC3.0、PD2.0等快充协议,最大支持38W功率放电。放电过程中,红色指示灯也会亮起。

超强性能,夜色虽浓了无踪
总的来看,manker漫客MK38造型新颖、配色别致、大小趁手、携带方便、电力充沛、高亮度续航持久、自带风扇散热、双向快充使用方便,确实是一只实用性很强的户外手持照明工具。

8颗主流大光通泛光LED核心的运用,将黑夜变成白昼,满足了使用手电的功能性,以及筒友玩赏的乐趣。

远泛兼顾的照明效果、六个常亮档位的合理配置、节能档位可选亮度、简单的单开关操作逻辑、最高的防水等级、带着MK38就像带了一盏探照灯,可以在各种复杂的户外环境使用,带来宛如白昼的光明。

网友:
玩不起系列,只能看看过干瘾

网友:
说说价格吧,好断了大家的念想

网友:
饱眼福的好电筒,当摩托车大灯,估计会挨打,太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