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电路图中LF1是共模电感吗

楼主(2021-12-31):
电路图中LF1应该是共模电感吧,但看资料好像共模电感一般用在交流电路上,图中是整流后的直流。不太明白。

网友A:
对!是共模,差模就分开了,有时放整流前或后,是测EMI时决定的,一般放前面就会过,但有时因PCB设计或其它因素,要整流后才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是共模,差模就分开了,有时放整流前或后,是测EMI时决定的,一般放前面就会过,但有时因PCB设计或其它 ...

有点晕,此处的过是指什么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点晕,此处的过是指什么过?

指标达标测试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标达标测试通过。

原来如此,谢谢反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