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一块Digital 486双路CPU主板

楼主(2021-12-31):
主板正面

主板主要芯片

ISA接口宽展卡

CPU板

可以插双486CPU

测试可以点亮,不知两块CPU能否同时运行没有试过

网友A:
我感觉应该不是双处理器,而是486SX+487协处理器这样的配置,如果上486DX就只用上一颗,因为486DX内部已经集成浮点运算器了

这种太古老的东西真没玩过,有机会楼主找两片一样的486装上试试吧

网友B:
大概记得 overdrive 是前代插口 比如 386 升级 486 ,至于x86双路,pentium-pro 以后才有的吧

网友C:
主板上有写486DX2.理论是是支持双路486的。
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算力,应该会有专门的加强计算卡,插在ISA上面的。

网友:
看到了满满的回忆!

网友:
那时候的cpu插座还很简单

网友:
那种插座是楞按进去的么?感觉四边都是脚那可不好拔出来,很容易把针脚撅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记得 overdrive 是前代插口 比如 386 升级 486 ,至于x86双路,pentium-pro 以后才有的吧 ...

过去PC机太弱、RISC太贵、大型机不敢想的时候,用便宜的PC零件组装非PC机架构的高性能工作站、小型机; x86 SMP 配上unix 是非常常见的廉价超算方案,有点类似现在的超融合思路。比较有名的Convex computer、squirrel system、OKI、富士通、Unisys都干过这个,主打的就是便宜。连中科院计算所、华北计算所都做过。

即使现在 x86 小型机也一直都有。就是有点边缘化。因为跟x86 PC超融拉不开多大差距,区别就是前者硬件层解决多一点,后者软件解决多一点。都是跑linux 或者VM,用户感觉不出来什么区别,利润薄研发成本却很高,不大有厂商爱搞。可能只有日本人一直在努力搞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有写486DX2.理论是是支持双路486的。
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算力,应该会有专门的加强计算卡,插在ISA上 ...

486DX2的2指的是倍频2,如果外频是33Mhz的话,DX2芯片是66Mhz。(还有486DX4的)

网友:
这不是双处理器主板,空的插座用来插80487协处理器,有487SX、487DX之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应该不是双处理器,而是486SX+487协处理器这样的配置,如果上486DX就只用上一颗,因为486DX内部已经 ...

我的第一台电脑比这个更加古老:80386DX 。

网友:
看图上的标记,我感觉不是支持双CPU,只是支持两种不同的CPU,通过跳线来选择用哪个CPU。

这种模块化的主板有意思,可以换CPU子卡。是不是预留以后更换成更高一个级别比如奔腾做准备呢?

网友(2022-02-02):
支不支持双路,装个win3.51和两颗486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不过opti 497北桥应该不支持SMP。

网友D(2022-08-10):
486不支持双处理器,所以嘛,那个纯属装协处理器的
即使是现在的处理器都是受cpu厂商控制,一般都出现在服务器处理器上

网友D:
intel有个小铲铲用来撬这种处理器的,不用担心撬坏

网友:
这种结构的主板第一次见啊,特别是把cpu和桥独立出来一块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tel有个小铲铲用来撬这种处理器的,不用担心撬坏

见多识广,佩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86不支持双处理器,所以嘛,那个纯属装协处理器的
即使是现在的处理器都是受cpu厂商控制,一般都出现在服务器 ...

可以的。  支持多路与否限制在外围芯片和前端总线, 不在CPU。

那时代486没有集成北桥,完全没有限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  支持多路与否限制在外围芯片和前端总线, 不在CPU。

那时代486没有集成北桥,完全没有限制 ...

除非破解intel的北桥,否者在一个不支持多处理器的芯片组上支持多处理器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非破解intel的北桥,否者在一个不支持多处理器的芯片组上支持多处理器是不可能的 ...

就是这个意思。 用x86 CPU堆 Numa的小超算、桌边工作站都是自己搞外围芯片,只是用了X86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