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一台新世纪键盘式286电脑(NewDec FS-216)

楼主(2021-12-31):
以前收到的1台键盘式286电脑,以前有网友发过

带一个40M硬盘和1.44M软驱

有打印口、COM 口 带独立显卡

供电是5针接口比较特殊

拆开里面布局很紧凑,原来的时钟电池没电了,自己DIY了个外挂正常使用

常见的286CPU

带2个ISA扩展接口可扩展声显卡

内存原来的1M扩展到4M

自制电源转换头成功开机

接了个CRT彩显也只能玩这个小游戏了

这是后期的继承者长城键盘式电脑直接集成了屏幕

网友A:
感觉这应该至少是586时代出的,286标配5.25软驱AT键盘

网友:
那个内存真是太开眼界了,感觉一下子找到了现在内存的爷爷

网友:
键盘是机械式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应该至少是586时代出的,286标配5.25软驱AT键盘

至少是486以后出的,你看他把多功能卡已经集成在主板上了,用的ISA显卡也是TRIDENT9000,查了一下这款芯片是88年上市,90年代初盛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至少是486以后出的,你看他把多功能卡已经集成在主板上了,用的ISA显卡也是TRIDENT9000,查了一下这款芯 ...

再仔细看还有DOM,这特么2010年以后的啊,真是个N次元合体

网友:
intel的xxx批80286芯片的xxx时钟频率指定为5、6或8MHz,之后的版本为12.5MHz。AMD和Harris后来分别生产了16MHz、20MHz和25MHz的部件。

网友:
这个电脑我曾经在<少年科学画报>的封底广告看到过类似的键盘一体机,当时还是初中生,口水死了,哈哈

网友:
要是图片再大点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游戏是死局,不能通关,后面会循环。当年400MB的硬盘,为了腾空间乱删文件,Windows给我搞坏了,就一直用DOS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看还有DOM,这特么2010年以后的啊,真是个N次元合体

那个DOM是我加上去的

网友:
又见256k超大显存

网友:
机器是后期国产制造的,但是芯片确实是286的,用的30线内存,第一次见286的主板还集成了多功能卡
Trident TVGA9000的显卡,是我当年的电脑(姑父给我的那台486)用的同款显卡,256K显存,只能跑640*480的256色,再高就跑不起来了。后来我升级成Trident 9440显卡,又加了一对显存,凑合成2M了,可以在Win95下跑1024*768的16位增强色(65536色)了,因为显存不够,上不了24位真彩,32位就更不用想了

网友:
02年吧,doc和dom就出现了M-System的我们早期工控用过,16M的很常见也有32,64的甚至1G的

网友C:
为什么不把显卡给集成在主板上?还能省掉一个插槽。
空余的那个IC座,是插287 FPU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把显卡给集成在主板上?还能省掉一个插槽。
空余的那个IC座,是插287 FPU的吧。
...

后期的键盘式386集成了显卡芯片,以后发帖

网友:
286-16,高频版本咯 横向两只阶梯布局的16bit ISA扩展槽真是很机智的设计,又紧凑又具有功能/性能(显卡)扩展能力

网友(2022-03-22):
有turbo按钮吗,不然主频貌似挺高的,有些游戏会加速,不太好打的

网友:
这东西产量少,真是稀奇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古董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