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用MSATA+盒子组装U盘,是不是比普通U盘速度快,质量好?

楼主(2021-12-31):
    听说,做U盘的芯片质量比做固态硬盘的差。
   那么,用MSATA+盒子组装U盘(主要是小巧,比标准SATA小),是不是比普通U盘速度快,质量好?

网友:
我用的是M.2接口,比MSATA更窄,速度确实比U盘快多了

网友:
用的M2的,速度刚刚的

网友:
ASM1153E盒子配MASATA NGFF 相对来说速度好 价格还便宜 至于体积嘛 没法和固态U盘比

网友:
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字

用的1153E的主控 盘写入时候估计能烧开水了
听说VL716主控会好很多
改天试试

网友:
那叫移动硬盘

网友:
确实是移动硬盘

网友:
msata的盒子选择很少,好像只有1153E。要么单A口、要么那种大的USB3.0接口,也没有那种双接口的盒子。我最早是镁光MX200的msata+加佳翼单A直插盒子。

网友:
哪是移动硬盘,当然与U盘不同了

楼主:
      是的,可以说是移动硬盘了,但很小巧。
      听说“做U盘的芯片质量比做固态硬盘的差”,而且有人用服务器淘汰的SSD做MLC U盘,卖得也很贵。这是我比较关心的。那么,自己买MSATA硬盘加上盒子,组成大号U盘,也不错。

网友:
根据我的测试来说msata 硬盘盒
读取实际在450左右,不要看aida64,看win10实际读取
而写入大约在350-370左右
性能比 传统u盘好。
当然还有一种就是现在224xen 做的u盘。实际也是ssd的变种,因为这种u盘板上有2个芯片
桥接usb 和ssd主控,传统u盘只需要一颗主控
缺点么? 还是主板和桥接芯片对于 usb的兼容性。当然供电也是难点
传统u盘 读写的电流 也就是300-400毫安
而ssd的主控需要电流更大,所以有时满足不了供电要求,如前置usb2 或者usb3
当然正常的机箱的前置usb2 和usb3 是能达到标准0。5和0。9a电流的
就是满足0。5和0。9a的电流 接ssd盘也有发生掉盘 掉分区的现象
传统u盘 正常用 如果不是质量问题 很少掉电掉分区掉盘
当然 有一种emmc的u盘 确实我手里有一个过热就掉盘 写入报错

网友:
听说“做U盘的芯片质量比做固态硬盘的差”,这可不一定哦,固态里也有黑的伸手不见5指的片,要买用料靠得住的盘才算真的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