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佳明Garmin GPS12XL拆机更换内置电池,解决开机提示RAM电池不足

楼主(2021-12-31):
咸鱼捡漏几十块买了个gps,不能定位,更换内置充电电池后解决,回装时候打了一圈704黑胶做密封。

开机界面

不能定位提示RAM电池不足

背面

正面

拆开后

intel i386处理器?

其他内部图

gps天线

内置电池

网购的松下电池

换好后可以用了,第一次冷启动较慢

楼主:
期间咸鱼买了几个新一点的GPS,都是几十块买的坏的,型号不一样,但是电路相似,屏幕通用,三个坏的拼出了两个好的,基本都是屏幕接口氧化这类,清理清理就好了,还有一个腐蚀太严重修不了了,

这个屏幕坏了

两个新款的一个还是中文系统,很有意思,老款的GPS12也是中文系统。

网友:
上古时期的产品了,不知道是不是探险还用得上。

网友:
Intel i386 EX 微处理器专为要求高集成度和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而设计。关键功能包括电源管理、低压操作和许多常见外设的片上集成,如中断控制器、芯片选择、计数器和定时器。

网友A:
手机都有gps功能,要花钱买这个做什么?
应用场景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都有gps功能,要花钱买这个做什么?
应用场景在哪里?

夏天去野外手机怕丢,这个便宜也防水,摔坏了不心疼

网友:
楼主经常去手机都没信号的地方?
买个便宜手机,装个导航软件不行?

前两年也买一些过时的对讲机来玩,结果发现放在家里吃灰,没用上一次。

网友:
好像只有gps定位,不过有星历图。我的是佳明201x手持机,gps加格洛纳斯,摇杆好像没按键耐用,简配版没星历图。后来改成14500锂电池供电,内置4056充电板,拉线取出应急充电。Android手机上GPStestplus,gpslogger都有,可惜新版Android关屏待机硬件休眠,导致轨迹漏录,没手持机稳定。

网友:
竟然是386的cpu

网友:
你就说支不支持北斗吧

网友:
现在看这种屏,感觉好low。

网友:
越狱里面出现的手持gps啊 主角在沙漠里穿越貌似就拿的是这玩意 电池还是比锂电方便

网友(2022-06-21):
带手机就好,虽然专业一些,但现在主流都讲轻量化,能少带一样就少带一样。注意,如果专业需求,比如去西部野外几天几夜,这种专业GPS优势就比较大,5#电池比较轻,用完直接丢弃就好。手机大部分地区没信号,带智能手机就比较累赘了,一般卫星电话或者普通的非智能机,待机时间长。

网友:
想当年这都是高科技物品,没想到还有386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