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TS5733能把超强颗粒跑成这样。。。。。

楼主(2021-12-31):
缓内大概40G ,写入120M,SLC策略也比较一般,缓外平均15M的速度,是一条直线,RTS5733开卡是单颗粒128G 2CE,3DV4的现代颗粒,我们都知道3DV4  8CE 512G在2258H上是满速运行的,螃蟹的主控能把这个超强颗粒跑成这样,也是厉害了,比2258XT还要拉胯~~~~·

这个主控是QFN封装的,居然支持4T的开卡,完全没法用

1.RTS5733量产要用ASM235,用1153E短接不识别,JMS578没有试不知道行不行
2.短接丝印是JP2,不是JP1,开卡需要连续开两次,第一次开不成功,断开重新再开一次就行了
3.这个固件好像有BUG,每次锁定开卡,重新打开固件每次都退回默认设置,要手动修改MP模式一下才能开卡,默认是RDT模式

网友A:
螃蟹的东西永远都是能用,够不够用都不一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螃蟹的东西永远都是能用,够不够用都不一定

所以他的网卡芯片基本被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他的网卡芯片基本被淘汰了

很低低端机器还用的飞起,,,,像8111F啥的都够用

网友:
我只觉得RTL9210B还不错

网友:
螃蟹的全系SSD主控都是渣 开发水平太低 功耗 性能 稳定性 相当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他的网卡芯片基本被淘汰了

哪淘汰了?主板标配还不是螃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螃蟹的东西永远都是能用,够不够用都不一定

螃蟹的网卡还真是老大,超强的兼容性和稳定性,还有便宜的价格,

网友:
螃蟹的声卡和网卡还是挺好的,做主控有点跨界了......

网友(2022-09-03):
螃蟹主控还没有真正接触过,哪天吃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