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询问-联想Thinkpad L490音频小板 USB3.0连接器型号

楼主(2021-12-31):
好久不发帖子了,跟见多识广的各位询问一个连接件型号。

问题:联想Thinkpad L490 音频小板的USB 3.0连接件型号,目前只知道厂家是ALLTOP(凡甲)。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出门做项目,同组的同事大妹子笔记本插了USB鼠标接收器,一回身把电脑抡掉地上了。
冲击力瞬间把接收器镶进了本子外壳上。本子报“未知usb设备所需电量超出该端口所提供的电量”错误,明显有短路。
由于在项目现场,着急没拍上图。
费了好大劲才把接收器从壳子上拔出来。
一看接口,被爆了,老惨了……不过再开机不报错了。
今儿回单位把本子拆开,发现被爆的是音频小板,幸好不是主板那个,要不然我还真不敢修。

给大家上图:
1、打开第一眼就看见这么惨烈的场面。

2、贴近看看,有点糊了。

3、挤裂了……

4、把小板扣下来

5、看看背面,塑料架都被撞出来了

6、所以这个L490小板的USB3.0的接口是什么型号的?还请告诉小弟,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这种插座遍宝都是啊.
惠普 联想 华硕笔记本 电脑USB3.0插座 9P 沉板 USB3.0母座连接器
id=570372576183

网友:
3.0USBA型母座9P平口 沉板3.0A母卧式90度插板 沉板一半正向全铜-淘宝网 (taobao.com)
有点像这种,具体尺寸最好量下

网友:
我觉得可以先把USB接口焊下来看看其它元件和线路有没有损坏,没有地话直接换个接口就好了...

网友:
直接换整个尾插,应该也不贵,拆换这种插座其实挺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