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32, 32, 35, 38, 41, 41 SM2259 Can't Detect Drive!怎么破?

楼主(2021-12-31):
金士顿KC600 512G SSD
SM2259H ab主控
SM2259_B16_MPT0506A_FWT0116C_RDTFIX  显示:Can't Detect Drive!
Display ALL:32, 32, 35, 38, 41, 41
kingston  MNR90400.05
kingston  FB12808UCN1-42
请高手指导用哪个版本开卡软件?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主控带锁。

网友:
用的什么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控带锁。

用别的SM2258XT 显示READY ROM MODE 但是没有1024 和其它提示,左下块打红叉,不知道怎么看是否带锁,是不是闪存型号不支持?

楼主:
ASM235CM转接卡

网友:
板子电压是1.2v的,现在流出来的固件电压是1.8v的,所以开不了

网友:
短接rom再开

网友B:
上个实物图看看呗 如果是2259H应该可以识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实物图看看呗 如果是2259H应该可以识别啊

FLASH DB 里面没有32 32 35 38 41 41 应该是闪存型号不匹配吧

楼主:
已经短接了

网友:
这种就是intel特有的带锁主控洗洗睡,换个正常的公版主控才能用

网友B:
英特尔用的是2259G啊 这个是2259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英特尔用的是2259G啊 这个是2259H

这个就是有锁主控读出来的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有锁主控读出来的iD

这么说,这个盘自己动手没办法做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说,这个盘自己动手没办法做了吧?

你光上这些不上图,没人帮得了你,据我所知金士顿一般主控不带锁,但是板子可能学Intel缺某些东西,你把图放出来也许大家能帮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光上这些不上图,没人帮得了你,据我所知金士顿一般主控不带锁,但是板子可能学Intel缺某些东西,你把 ...

上传图片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
是品牌产品搞垄断的伎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