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ithink i2无线网络摄像头,手立视i2摄像头拆解

楼主(2022-01-01):
废品站捞回来的,软件绑定提示已被绑定,需解绑后再试。翘了半天,实在撬不开,毛巾大法砸开的。

卡扣,巨结实

主体分为三大部分

拆下主板

砸断一个塑料螺柱……

卸下屏蔽罩

芯片自己看吧

转轴的阻尼感居然不是来自阻尼脂,居然是三个胶圈

就这样了,装回去后又还回去了

网友A:
这相当于可以跑个安卓了

网友B:
全志录的音质最差,才8khz采样。联咏96660音质好些,32khz采样,比楼主多了屏幕可独立设置,也有wifi。可惜没看到感光片关键部分,好的感光片可达到1英寸对角线,联咏96660是2点5分之1英寸,凌阳SPCA6350M是3分之1英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相当于可以跑个安卓了

可以跑安卓。但系统版本还是个4.2或4.4(4.4.2或4.4.4)

系统信息里,参数写的是8G运存+64G存储,安卓版本8.1.0。用CPU-Z一测就露馅了,实际配置是:512MB运存+8GB存储,安卓版本4.4.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志录的音质最差,才8khz采样。联咏96660音质好些,32khz采样,比楼主多了屏幕可独立设置,也有wifi。可惜 ...

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吗?

全志V3运动相机,话筒元器件还行,发现采样率很低,加上有损压缩码率太低,导致音质不好。

F68运动相机联咏96660方案,音质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志V3运动相机,话筒元器件还行,发现采样率很低,加上有损压缩码率太低,导致音质不好。

还真是。不知道这两个芯片的发热量如何(是否有热量)

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不知道这两个芯片的发热量如何(是否有热量)

砰!

安霸联咏发热较大,用一段时间相机明显变热。凌阳发热较小,可惜配索尼感光片极少,大多数是OV4689等。

网友:
在志鑫家撸了一个Q1,运气不错还能绑定,第一次玩所谓智能摄像头,没想到出差去外省还真能透过流量看到家里的情况!真新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霸联咏发热较大,用一段时间相机明显变热。凌阳发热较小,可惜配索尼感光片极少,大多数是OV4689等。 ...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