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废品站60收了台带GT610独显的电脑主机

楼主(2022-01-01):
机箱侧盖不见,内存条全无,机箱上还贴一个电话号码(维修店出来的)凶多吉少先是以60的价格买下来(前几天就来看过了配置那是心中有数)

然后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先找一个地方想办法先拆了

拆完,装车

主板怕有磕碰,塞雨衣保护

机箱和光驱拿起送给另一个关系好的废品站的
到家后
P61主板(点不亮,翻车)

硬盘(翻一大半)

显卡(打驱动黑屏不亮,翻车)

都没拆过

拆完拿去水洗也还是一样,废了

总结:电脑店出来的电脑不要碰

网友:
显卡接口太少了,再加上u 应该回血还是可以吧。不亏,  就是没啥用

网友:
硬盘问题不大用wdr内格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显卡我觉得,可以抢救一下,直接用mats跑一下测试,看看是GPU还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A:
维修店:这就是挑战我专业的代价

网友:
比我现在用的机器好!

网友:
P61主板有COM口,老板子了

网友:
维修店肯定是把各种不能用的配件攒到一块儿卖给收废品的了。

网友:
看机箱很老了吧

网友:
这玩意到手能干什么呢?这种机器到单位收,有好多单位报废淘汰的机器品相非常好。

网友:
可借鉴,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店:这就是挑战我专业的代价

北京红桥市场出现两三个装电脑,喜欢推荐Intel牙膏厂,可以跑64位Android模拟器无需平板,农企AMD不兼容。我的话肯定不去弄,自营5700g都点不亮,担心点亮后无法退货,进不去64位Android模拟器。退货后先买荣耀平板v7,只是Android11像诺基亚可恶,无法导入data文件夹AddOns模组,最后在父亲同事独显电脑里,找到绿色版虚拟机,缺点触摸延迟明显。

网友:
哈哈哈,损失60元和半天时间的读后感,可乐

网友:
看到黄色面板的机箱我一般是没有兴趣看里面的硬件。

网友:
2019年收过两个500G的硬盘,共计16元,半年前还收了个1T的,没时间测试,还在吃灰

网友:
白色的机箱,至少有20年的历史了吧,看来真的是把有问题的配件,组成一台电脑卖给废品回收的。

网友:
10元不能再多了不能惯着废铁老板

网友:
这机器不好出手了吧,60元只能自己硬吃下来了。

网友:
看 光驱 底下的锈迹,就知道淋过雨了。

网友:
电脑店里捡破烂,除非你的运气爆棚才行。螺丝刀有个和你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