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稳定好用的WIFI路由器

楼主(2021-12-31):
买了有两年的路由器最近不行了,TP的,能连上,断流,打不开页面
TP太垃圾了,就这个路由器!

请大家推荐一款稳定的路由器,或者那个品牌的路由器稳定好用。现成的就行,没有太多时间折腾,要是有时间就买个路由器刷刷机折腾下。
没有太关注过路由器,这个华三的品牌怎么样?在网上查了下,看起来应该挺不错的,但是有说华三的固件不行

小米的东西看起来用料挺足,就是不知道怎么样

以上产品图片只是参考,并不局限于这两个品牌和型号,请大家踊跃发言。

楼主:
TP连个散热孔都看的设计了,CPU上的散热器应该是陶瓷材质的,看着就没有金属材质的散热器好

网友A:
带5G的一般散热片不用金属的,有干扰
断流可能又是TP缩水的后果,换个电源,换PCB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1674-1-1.html
我的帖子里面有解释为什么会断流,,也有解决办法

网友C:
买买买,就这个,现货都挺难抢,加价买

网友:
还是网件原装进口的质量好,稳定!基本开机了就只有供电局停电的时候算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买买,就这个,现货都挺难抢,加价买

真的假的?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1674-1-1.html
我的帖子里面有解释为什么会断流,,也有解决办法 ...

我又重新拜读了下大神您的帖子,没看到有哪里解释断流啊,就看到换了两颗电容,我这个新号强度一直没有问题,就是连上WIFI也无法正常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5G的一般散热片不用金属的,有干扰
断流可能又是TP缩水的后果,换个电源,换PCB滤波电容试试? ...

有信号,而且强度还不错,就是连上WIFI也无法正常上网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不可能吧

芯片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缺货

这。。。。。问题是这个路由器好用吗?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缺货

官网现货599,也不用抢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官网现货599,也不用抢啊

AX6000啊……这玩意还不如AX36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AX6000啊……这玩意还不如AX3600……

那你们还忽悠我买不到,差一点就下单了,就不能靠谱点吗?给个中肯的建议

网友E:
我的TP6500千兆版三年半了,也好用,升级千兆宽带,上个月买了TP的XDR5450接千兆宽带,6500接五百兆宽带用了

网友F:
弄个京东云吧,捎带挖点京豆。

网友G:
要不然整个k3,现在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TP6500千兆版三年半了,也好用,升级千兆宽带,上个月买了TP的XDR5450接千兆宽带,6500接五百兆宽带用 ...

我这个才刚满两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个京东云吧,捎带挖点京豆。

我只想买个能稳定使用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然整个k3,现在也便宜。

还要折腾,没功夫啊,这漏油器不折腾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