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双卡读卡器同时读写两张UHS-II卡测试 (GL3231S VS GL3226)

楼主(2022-01-01):
先说结论:
      目前的双读读卡器还不能完美支持两张卡同时读写且均达到满血性能,插双卡但只对其中单独一张卡读写没问题
      应该是目前的读卡器主控性能还达不到,如果要实现的话,推测可能得等以后出来一种高性能的主控,或者比如
设计出一种双主控芯片的读卡器,而且估计还得配合10Gpbs带宽才可以实现。
      因为之前一直纠结,买不到满意的双卡双读的读卡器,现在算是释怀了。
      创惟GL3231S大概相当于GL3226的升级版,毕竟从命名上也大概能推断。
       GL3231S比GL3226增加了对标称读170MB/s的超频UHS-I卡的支持,其他方面似乎是半斤八两。
       另外GL3224双读版跟GL3226的4K性能比较拉胯,GL3224单读主控4K性能可超过A2标准,而双读的GL3224则仅仅
略高于A1标准,GL3226的4K介于A1和A2之间。估计GL3226是定位的主用于UHS-II SD卡,SD卡一般4K性能弱 低于A1
目前4K性能比较好的主控还是瑞昱RTS的主控,比如采用RTS5326的金士顿G4和采用RTS5329的川宇C362。同样一张
金士顿react plus 128G UHS-II tf卡,在G4上4K可以到读22写6,在C362上可以读20写5,但在GL3226上只有读12写3

下面是测试详情:
      入手了朗科32G 2000X UHS-II SD卡,套装内附送一个朗科P305读卡器(GL3226主控)加上之前的金士顿react plus
      于是就有了两张UHS-II卡,一张TF,一张SD卡,于是就想试试这种读卡器同时插2张UHS-II卡会怎样
      目前双卡槽UHS-II且支持双读的方案,市面上能看到的主流的貌似就GL3226这一种方案
      比如这款朗科P305,绿联的一款tpyC二合一4.0读卡器,还有dockcase九合一扩展坞上都是这个
      然后也想跟已经有的唯一的另一种方案雷克沙LRW450U进行对比(GL3231S主控)

      先说说读卡器本身的设计,综合下来我还是更喜欢雷克沙LRW450U一些,两款读卡器SD卡槽都比较深这个好评
不过雷克沙LRW450U的TF卡槽是弹簧按压式的,安装和取下更方便,外露的部分也更少一点,相比之下朗科P305
的tf卡插上后就有点不好拔了。然后就是雷克沙的双色工作指示灯挺好看,连接卡的时候是蓝色,读写的时候蓝灯
闪烁,安全删除卡后亮红灯,安全删除读卡器后灯熄灭。P305虽然给两张卡各设计了一个灯,但是貌似就一直常亮

雷克沙LRW450U同时安装两张UHS-II卡的测试情况:

然后是朗科P305同时安装两张UHS-II卡的测试情况:

可以看到,两款单独读写其中一张卡时,基本都能发挥卡的极限速度
但是如果同时读写的时候两张卡性能都损失严重,难道同时写入的速度可以不受影响?
干脆直接同时向两张卡里拷贝大文件吧,结果果然是失望的,只是测试显示不准确罢了

另外雷克沙可以支持标称读速170MB/S的超频UHS-I卡,那安装两张这种超频UHS-I卡试试?
分别是金士顿go plus 128G tf卡托转SD 和 go plus 256G tf卡,结果果然也还是不行

朗科P305是不支持超频UHS-I,也装这两卡上去相当于普通tf卡,进行同时读写测试,也是一样会互相影响

最后顺带提下这款朗科2000X UHS-II SD卡,顺序读写都能达到标称,4K只有读性能 7MB/S,4K写入0.7

即使是16MB小块文件测试,顺序读写也仅是略逊色于金士顿react plus

还有之前以为金士顿G4读卡器的UHS-II卡槽或者功能出了问题,换这卡试下,才发现是UHS-II tf转SD卡托的问题
果然还是RTS主控的4K强一些,G4能同时读取一张UHS-II SD加一张UHS-I TF卡 作为比较早推出的一款算挺厉害了

最后再晒下目前已经有的读卡器,陆续一共有11款了,也终于集齐了金士顿mobileLite系列(usb2.0的除外)

网友:
我今天无意中也发现了雷克沙450的主控芯片型号。
APVersion=Lexar LRW450U Reader Update Tool V1.0
Chip=GL3230
FWVersion=LX09
去官网去查应该30S才对。
30S是多读4.0超频、31S是双读4.0超频
APVersion=Lexar LRW500U Reader Update Tool V1.0
Chip=GL3230
FWVersion=LX09
因为500是多读.觉得雷克沙应该是一个参考设计,拿30S做两种方案吧
GL3230S
  USB 3.1 Gen 1 to SD 4.0(DDR200) Multi-LUN Low Power Memory Card Reader Controller
GL3231S
  USB 3.1 Gen 1 to SD 4.0(DDR200) Dual-LUN Low Power Memory Card Reader Controller

网友:
告诉你一个取这个朗科TF卡槽里TF卡的方法,直接指甲掐不好取出,你拿一张单层卫生纸,垫一下,再指甲掐,就非常好取出。。。我咸鱼69买的

网友:
我后来才看到你在其他帖子回复拆了450读卡器,能否放几张450的拆解图

网友A:
能否放一张朗科读卡器插短SD卡套的照片?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放一张朗科读卡器插短SD卡套的照片?非常感谢!

关于LRW450U拆解和短款SD卡托使用效果,我另外发了两个帖子,可以去看哈

网友:
好详细啊,先收藏慢慢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LRW450U拆解和短款SD卡托使用效果,我另外发了两个帖子,可以去看哈

已看到,多谢多谢!

网友:
这读卡器不错啊,我最近也扔了几个读卡器,觉得用不了那么多,老旧的就不留了

网友:
闪迪的读卡器不错, 金士顿的 fcr-hs4也不错,稳定,快速

网友:
用Process Explorer v12.01可以非常直观的看读写IO速度,红色是写入,绿色是读取

网友(2022-10-12):
请求大佬一个问题,我就想要一个单卡,4K读写性能最好的读卡器,请问是哪一款呢?是GL3224这个主控的吗?

网友:
金士顿MLP和MLG4是同一款主控吗?

网友(2023-05-06):
这么多读卡器,佩服!

网友(2023-11-18):
读卡器也能玩出花样

网友(2024-04-15):
是realtek的主控吧,非常感谢,还是下单金士顿G4了 现在好多都是GL(创维)的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