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小米电视3,做工、用料、设计是真的好,质量也是真的差!

楼主(2022-01-01):
(没有太复杂的维修过程和图, 很简单就是买了电源板和灯条,准备分别换了试试看哪个导致的黑屏.本帖主要吐槽小米质量。超保损坏很可能是故意为之,就像小米电磁炉注塑按键故意削弱强度、红米note手机和小米平板1故意搞了个假的"位置服务",名字擦边定位服务,实际作用就是让wifi限速和断流 耗电暴增,结束并卸载此服务后就好了)

小米电视3 60寸,三年多了,往年就出现天稍热就黑屏有声,客服竟然让开空调使用?!从没有听说别的品牌电视需要配合空调才能正常工作的. 遂降低亮度凑合用的,今年彻底完蛋:开机亮度低、闪然后黑屏有声。买了灯条还没换,先试换电源板这个简单,此问题90%可能是电源板问题。

看看这个电源板吧:高压电容日本红宝石、低压电容韩国三莹、大电流过孔全部使用过孔钉避免发热开焊、贴片点胶、全自动机器插件非常规整绝无东倒西歪 连穿板引脚的折弯都那么漂亮、丝印清晰有条理标注完善、布局合理、定制变压器和散热片初级电容都使用沉板工艺,EMI齐全、防爬电开槽和高压保护放电气隙设计规范合理。整个板极为赏心悦目。

有什么用!频繁的坏!质量奇差!不单我遇到,而是简直可以算通病了!黑屏、闪屏、背光部分区域不亮,遇到的人太多了!
还有烂系统,一年更比一年卡!我又不装啥软件不要啥新功能,我就是看电视,你一个劲升级啥?

家里还有一台小米电视4A 65寸,用了俩月不通电了。查了一下资料,是5v转5v芯片烧毁,通病。客服上门免费给换了板,但跟单位请假,耽搁我一天时间。

还有前几天雷军送给小米手机1用户1999元,但当时的手机帐号早不用了,毕竟那么多年的事情了。然后申诉找回帐号信息填的对对的,也一直不通过。你不送我,我也不会着急上火,可 你送我 但跟我说 pia~没有了,就只剩上火了。

网友:
小米配置没输过,质量没赢过

楼主:
当年这个电视推出的时候,官方亲自拆机,与竞品乐视对比,大力宣传自己 价格低、做工工整走线整齐、侧入式背光超薄、元件质量优秀。

工科生看了觉得有道理,就买了。结果却遇到了侧入式背光散热难导致灯条保护,最后电源板也完蛋了。

话说,侧入式真的不推荐买廉价的,毕竟相对于直下式背光,侧入式设计难度大 、成本高、散热困难、 背光均匀性也很难做好。唯一的优势就是超薄。

网友:
小米广告机,原系统广告极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这个电视推出的时候,官方亲自拆机,与竞品乐视对比,大力宣传自己 价格低、做工工整走线整齐、侧入式 ...

客厅里用,超薄没什么优势吧,还会降低结构强度

网友A:
现在就讨厌它升级,关了还天天提示升级!!!
升级干嘛???

网友:
楼主这是要与XIAOMI死扛到底吗

网友:
小米确实是这样的,拆机看做工妥妥的,用料似乎也没问题,但就是容易坏,质量垃圾到离谱,摊子铺得很大但其实都是代工厂生产只是挂个牌,所以早就不买它的产品了

网友:
楼主灯条怎么换的?上个图学习下,家里的小米电视同样故障需要换灯条。

网友:
红米note手机和小米平板1故意搞了个假的"位置服务",名字擦边定位服务,实际作用就是让wifi限速和断流 耗电暴增,结束并卸载此服务后就好了)

能详细说说吗?

或者搜索什么关键词??

网友:
小米这种垃圾货真的不能买。

网友:
为发烧而生---而死

网友:
没有几十年技术沉淀的牌子 我从来不买

网友B:
小米东西质量都差,典型的就是小米盒子,强制升级报废

网友:
这电源板电感,无极电容,好像飞利浦的。小米不进军教育行业吗。。。。美术还行。

网友:
小米可不像有的厂家吹完牛加广告。现在全国第一了。。。质量?
有的牌子三年一到就坏,你要质量好,买六年保修的

网友:
不是当年的小米了,让他破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东西质量都差,典型的就是小米盒子,强制升级报废

那玩意儿应该是系统频繁缓存广告删除广告造成的EMMC寿命到头了,我有个杰科的4G 闪存 6七年了还稳如老狗 那主板看起来做工差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讨厌它升级,关了还天天提示升级!!!
升级干嘛???

我的华为荣耀20手机也是,凌晨升级鸿蒙,好不容易降级后,又升级鸿蒙,只好关机充电。华为完全可以按照VMOS推出Android沙箱,与鸿蒙纯净模式独立运行,多功能U盘模式,可以在电脑部署Android模拟器备份同步,不存在VMOS收费内购现象。小米2万充电宝松下3400版本最好,后来缩水成聚合物,一年后鼓包。

网友:
小米嘴炮没输过,技术质量没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