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加湿补水器拆解

楼主(2022-01-01):
加湿补水器拆解

网友A:
像是利用负压喷雾。我在附近市场看到,利用笔芯棉毛细现象到换能片,缺点高度有限,只能300毫升短饮料瓶。大加湿器有水位阀组件,换能片需要合适水位才喷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利用负压喷雾。我在附近市场看到,利用笔芯棉毛细现象到换能片,缺点高度有限,只能300毫升短饮料瓶。 ...

可以,设计一个雾化喷头,适配市面上的饮料瓶口,这样容量问题不存在!

网友:
是超声雾化的方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