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黑群暂时不用的磁盘能拔出来用的时候再插吗?

楼主(2022-01-01):
请教,黑群暂时不用的磁盘能拔出来,用的时候再插进去吗?这样对数据有没有影响?我的黑群好像硬盘一直没休眠,这样搞一是希望能延长硬盘使用寿命,再就是现在有两个硬盘,一个只是好长时间备份一次资料,一个住好多小姐姐,没必要经常上电。试过的说一声,谢谢

网友:
为啥一定要黑群
其实unraid也不错。
建议调整黑群设置,让硬盘自动休眠

网友:
硬盘排除高温,震动,电压波动,
真的寿命足够用。
拆来拆去,开开关关,反倒寿命不行。

我有个160G硬盘装在电脑里用,十多年了还正常。
还有个1T的,专门买来存照片视频的,结果第三年拿出来发现直接读不到了。

网友:
这几天捣鼓unraid感觉比pve门槛低,但是黑苹果总是不成功,今天开始折腾pve

网友:
可以的,前提是你的的套件存储区不能在那块盘上。拔掉会提示磁盘丢失,没什么影响,我虽然没这么用过,但以前黑裙下换过硬盘,原理一样。最后提醒,不建议热插拔,哪怕主板和系统支持 非必要也不要热插拔

网友:
电源线上加个双刀双掷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