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各位老师云海天INIC6081的短接点

楼主(2022-01-01):
旁边的那两个小孔不是短接点...短接了没有用

网友A:
孔在那你不试试发个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在那你不试试发个帖

我都说了.不是那个孔.那两个孔试过了.不对

网友A:
你短接没用又不代表那两个孔不是,接口接触不良,板子坏了自己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短接没用又不代表那两个孔不是,接口接触不良,板子坏了自己排查

我不会呀.哈哈哈..

网友:
是这两个孔/板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短接没用又不代表那两个孔不是,接口接触不良,板子坏了自己排查

说不定还真不是板子问题,第一次见到带寄存器的6081板子,短接点没错,

网友:
短接点就是2个孔 带EPROM的板子都比较头铁

网友:
这是ufs闪存吧 ,貌似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