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买品牌U盘真是抽奖啊!同个批次竟然用不同颗粒

楼主(2022-01-01):
之前买了2个一模一样的忆捷的128g的U盘,记得是65一个,买回来后只测了一个,是qlc,以为俩都是,就没在意另一个

今天休息闲的没事就拿出来测了一次啊,数据竟然没坏,好家伙过了有6个月了,竟然还坚挺,难道是被我买到了qlc的王者?

结果一查,原来这个坚挺的竟然是tlc,原来一个批次的U盘颗粒还不一样,竟然比diy的品控还难以琢磨,真是服了

网友:
也就那样吧,

网友:
买爱国者U330,有三外主控型号 sm3281,ps2251-09,sg5081.

网友A:
软件识别错误吧,有21年新版的不用。两个都是QL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识别错误吧,有21年新版的不用。两个都是QLC

大佬,能否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识别错误吧,有21年新版的不用。两个都是QLC

刚才用21版的试了,也是这个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用21版的试了,也是这个结果

那就是软件数据还没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软件数据还没更新

好吧,但不得不说半年也没坏,这个qlc的体质确实挺好

网友B:
这个可以量产一下,速度可以有进一步提升的,主控应该是3281,软件识别不出来。

网友:
打了半天也没找到这牌子
这种牌子貌似还真。。。
一般吧

网友:
忆捷U盘以前买过不少 和朗科差不多的感觉 抽奖

网友:
这个跟黑片王某电有的一拼吧

网友(2022-04-11):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量产一下,速度可以有进一步提升的,主控应该是3281,软件识别不出来。 ...

可别,qlc这种玩意鬼知道自己用工具能开出多少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