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我这个闪迪ssd里面是镁光颗粒

楼主(2022-01-01):
我有一个小电脑,ssd最近启动不正常,偶尔卡死在BIOS启动画面。卖家告诉我拔ssd再插上,还真管用,拔完再插上就能启动了。我问卖家是什么主控,卖家让我揭开标签看看,揭开了发现是SM2246XT和镁光芯片,度娘都没有搜到的型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硬盘,谢了。

网友:
假闪迪,找工具自己开下

网友A:
闪迪盘只用自家颗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闪迪盘只用自家颗粒

第一次听说闪迪有自家颗粒。说成重新打磨,再激光打印标识还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闪迪有自家颗粒。说成重新打磨,再激光打印标识还好。

闪迪本来就做闪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闪迪本来就做闪存

学习了。。。

网友D:
WD-铠侠-闪迪 现在是一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WD-铠侠-闪迪 现在是一家

准确的是WD 闪迪是一家,闪迪一直用东芝 恺侠的闪存晶圆   ,西数收购恺侠也是最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