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威刚SP900 64G开卡成功(8贴SDTNQGAMA-008GP)

楼主(2022-01-01):
手里有一块SP900格式化不了,跑圈卡住,
抱着试试的态度,在论坛学习了SF主控的开卡方式。

查表找到三组id:28197/28198/28235

首先1153e插2.0在虚拟机中识别,过程省略。。。经过一晚上的研究,用28198,在SF_ConfigurationManager不改配置文件,保持原样。
没有外置保护才成功。跑圈通过。

网友:
这是啥芯片?  64G的现在当Win10 系统盘都嫌小了吧

网友:
有两个sp580,都是128g的,还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闪存芯片,如果是一样的,真想给改成256g的,128现在有些鸡肋了,装个系统刚好,装几个软件就容量不够了,唉

网友:
SDTNQGAMA-008GP这颗粒好像对东芝6DDJ 速度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