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内存卡扩容恢复/内存卡扩容

楼主(2022-01-01):
事出有因

同学买了一张TF卡,128G,20块钱
插电脑上看可用容量
125G

呵呵,扩容卡无疑
翻过面来一看
16G的“大字”好像侮辱他的智商

没过几天
卡就直接坏掉,读不出来了
本着互助友爱的原则
(和锻炼自己的能力)
我决定帮他搞一搞

首先我想到了之前一个大佬的方法

“首先你得有一个读卡器,但这个读卡器得支持spi模式,我们无法知道什么读卡器支持,所以大家可以多备几个不同牌子型号的读卡器,我这里测试成功的读卡器完全就是买卡的时候送的,所以支不支持spi跟读卡器的价格无关。然后你得下载usboot的工具备用。找一小块透明胶,如下图这样把最后一个引脚粘上,目的是使其不通电。
然后直接把卡插入准备好的读卡器里,把读卡器插到电脑的usb口上。关键来了,如果你没粘这个引脚,一般电脑上会直接识别你的sd卡,我们可以打开对应的内存卡盘符,但不能写入文件,就是写保护了,而如果你的读卡器支持spi模式,而我们又挡住了这个引脚通电的话,你的电脑就会提示内存卡未格式化,要求格式化,所以成不成功看提示就知道了。而这时候我们不用电脑的格式化功能,而是使用usboot软件来格式化:
稍微等待一下格式化需要点时间,等待成功后就OK了,这样就完全的修好了。
等格式化完成后,我们把之前粘上的透明胶扯下来,然后就跟之前一样正常使用就行了,是不是奇迹般的修复方法?
   这种方法看起来很奇怪,但适合于任何的内存卡,比如sd大卡,TF小卡等,这是目前除了常规的内存卡修复方案外最后的一个可用的真正可解决SD卡写保护的方法了,所以当大家各种方法都试过不能解决写保护的问题后,不妨试试这个简单又有效的方法来解决SD卡写保护怎么去掉的问题吧,运气好就修复成功了呢。“

找完正文一看,心凉了一半
看来是记错了,原来是去写保护的方法

本着死马当活马医
说不定就搞好了呢
结果还是125G

后来我就用度娘疯狂的寻找答案
然而并无卵用
都是些没有营养的水文

功夫不负有心人
翻了好多网页

我发现了这个

可惜报毒

用云沙盒一测,感觉都是一些恢复扩容的必要权限
于是就用上了
别说还真好用
填多少G,内存卡就被刷为多少G

开始

16G的盘就填14吧

回车

结束,容量变成了14G

开始跑圈

等我好消息

网友A:
不会只是分区丢了读不出来吧。。那样的话dg就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只是分区丢了读不出来吧。。那样的话dg就能解决了

也许是的,我用DG格一下就能识别了,但这张卡不知为什么不支持删除分区。

网友:
楼主看的帖子都是从数码之家转的,那位帖子的楼主是解决内存卡只读问题,不是内存卡扩容问题,内存卡扩容问题无解,厂家用量产工具设定的,个人情况下根本无法更改,最多只能用Diskgenius之类的软件,分区屏蔽掉,然而这种卡用着还是不舒服,而且还不能用手机/以及各种移动设备的自带格式化功能,不然直接原形毕露
[存储]TF卡变只读怎么办?拆读卡器得到的启发,首创SPI模式对付坏卡

网友B:
跑完没有?蹲个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完没有?蹲个后续

没有过,差1MB

楼主:
这个软件也能扩容其他U盘,只不过在资源管里面就露馅了

网友:
你这个是重新分区的吧,用手机自带的格式化就变成扩容后的容量了

网友:
我有一张卡插电脑之后电脑很卡,不知道用着方法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也能扩容其他U盘,只不过在资源管里面就露馅了

这不叫扩容,只是改了显示,不信你拷贝一个超过实际容量的文件试试,资源管理器,会有个提示,拷不进去,这种我也折腾过,没意思,人家商家是用量产工具篡改的,超出容量也不会提示,只会正常的拷贝进去,然后用的时候,发现文件全是坏的,个人情况下,真要屏蔽的话,直接用扩容测试的软件,然后全盘写入,用检测出的真实容量,然后用Diskgenius在前面分个区就行了,别无他法

网友:
这种扩容没法用

网友:
写保护,试过很多读卡器和手机,都一样

网友:
你们的卡至少还能打开,我的卡插电脑之后慢的要死,而且还打不开,,,,有盘符,打开硬盘分区工具能看到有容量格式化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