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年第一修:FSL排气扇

楼主(2022-01-01):
今日元旦,放假,回老丈人家过节,刚进家门,老丈人就指着墙角跟我说有东西要修,我这是修名远扬了吗?人未到,东西已经送过来了?
主角:排气扇

单相电机,一般启动电容失容会导致不转,但是我手动给扇叶施力也无法转动,说明故障不在此处。

继续拆

拆电机

看见了吗?线圈没变色

那一定是它!拆了它,直接短接,复原。
修复完成!
祝各位坛友元旦快乐!

网友A:
新年第一休

还是新换个别短接,都是缩水铝电机

网友:
这种温度保险丝淘宝有卖吧

网友B:
请教:图片里排气扇电容是什么片牌子(中文),哪个厂家?

网友:
不建议你把高温保险去掉,不安全。

网友C:
下次再坏就要烧线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图片里排气扇电容是什么片牌子(中文),哪个厂家?

佛山照明,灯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再坏就要烧线圈了

对,烧了就让换个纯铜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年第一休

还是新换个别短接,都是缩水铝电机

我也不想短接,但是不好更换,关键是我手头没有温度保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想短接,但是不好更换,关键是我手头没有温度保险。

淘宝撸呀,很便宜的,先撸回来下次再去的时候换上: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27331038849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淘宝撸呀,很便宜的,先撸回来下次再去的时候换上: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27331038849 ...

当着老丈人的面快速修好

楼主的面子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着老丈人的面快速修好

楼主的面子最重要

别人家的,不是老丈人家的。

网友D:
其实不用拆,将保险拧短接更快。老人家用,建议整个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不用拆,将保险拧短接更快。老人家用,建议整个换新。

这个温度保险装在线圈上,不拆开根本看不见,你让我咋短接?

网友:
原来如此,我拆过的风扇电机似乎没看到保险

网友:
保险夹烂露出引脚用细点的铜丝短接,真要烧了也是这个地方烧

网友E:
能转就行,先对付一阵子。再坏了就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转就行,先对付一阵子。再坏了就换新的。

所言极是!

网友:
这下老丈人有得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