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接4k电视,鼠标不顺畅是鼠标还是显卡问题?

楼主(2022-01-01):
CPU:I3 10100
显卡:GT1030 2GD5
内存:DDR 2666MHz
硬盘:ssd 256G
键鼠:罗技无线套装mk850
            鼠标m720 (dpi1000)
电视:长虹65D8K  hdmi2.1接口  游戏极速模式
HDMI线:hdmi2.1电竞版
分辩率:4096*2160@60HKz   8位色

PS:刚买电视时用i3核显uhd630、hdmi1.4线、普通鼠标、电视标准模式下,鼠标指针很飘很卡。于是陆续加装独显、换hdmi2.1线、换鼠标、切换游戏模式后,鼠标不飘不卡了,但就是不顺畅,感觉指针移动时反应迟滞有延迟

网友A:
接收器离的有点远 加个延长线试试

网友B:
我觉得也是你的罗技优联挖的坑
UHD630和P630 GT730我都带过27寸的4K显示器,丝滑流畅。
不过我用的DP的线和接口
你可以在电视里面看一下是不是4K 60HZ的
有些电视,有点坑爹,明明4K只能30还非得标4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器离的有点远 加个延长线试试

接收器不算远了,主机放在电视前1米左右,鼠标在茶几上,直线距离顶多1.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是你的罗技优联挖的坑
UHD630和P630 GT730我都带过27寸的4K显示器,丝滑流畅。
不过我用的DP的线和 ...

确定是60Hz
没装独显和2.1线确实只有30Hz。买罗技mk850的时候没查清楚鼠标dpi只有1000,早知道买gpw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器不算远了,主机放在电视前1米左右,鼠标在茶几上,直线距离顶多1.5米 ...

你多换几个鼠标试试吧 卡顿就是鼠标问题 或是换鼠标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换几个鼠标试试吧 卡顿就是鼠标问题 或是换鼠标接收器

希望是鼠标问题,如果是显卡就没法子了,显卡太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是鼠标问题,如果是显卡就没法子了,显卡太贵了

建议用有线鼠标试试 一般无线鼠标都是2.4G的 干扰太多 连微波炉都能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有线鼠标试试 一般无线鼠标都是2.4G的 干扰太多 连微波炉都能干扰

普通有线鼠标也是有延时迟滞不顺畅

网友C:
手头有一个人家用剩的i3 3220,花150买了华南金牌全新B75主板+两根旧的ddr3 4G的内存条,买多了剩在边上的250G的三星EVO870,50元的机箱,旧的电源,组了个客厅HTPC,装LTSC,无线键鼠,共享了书房的主机硬盘,看电影很流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有一个人家用剩的i3 3220,花150买了华南金牌全新B75主板+两根旧的ddr3 4G的内存条,买多了剩在边上的2 ...

没上4k分辩率吧?

PS:不过我调低分辩率2k,甚至800*600也一样不流畅

网友D:
和电脑硬件关系不大是电视机的问题,早前试过连接康佳55的也这样,后来研究发现把电视机的运动模式关闭就流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电脑硬件关系不大是电视机的问题,早前试过连接康佳55的也这样,后来研究发现把电视机的运动模式关闭就流 ...

关闭运动模式?晚上试试
百度搜出来都是教开游戏模式,没见过关闭运动模式一说

网友:
显卡上的HDMI接口和DP接口都是哪个版本的,1030的卡HDMI接口肯定不是2.1的,你电视HDMI2.1接口和线实际发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