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SI微星MPG A850GF金牌850W电源¥759值吗❓❓

楼主(2022-01-01):
14cm的FDB轴承风扇,运行噪音仅22dB。
什么是FDBFluid Dynamic Bearing)❓ 轴承及FDB直流风扇的优点:
  动态液态轴承通常是应用于精密机械工业上,它使用的是黏膜液油轴承,以油膜代替滚珠。这样可以避免金属面的直接磨擦,将噪声及温度被减至最低;同时油膜可有效吸收震动,使抗震能力得到提高;更可减少磨损,提高寿命。
FDB轴承直流风扇的工作原理:
  因为轴芯轴套间充满适量的液态油,而轴芯加工时刻有精密的细槽,转动启动时,压力作用把油推向细槽交汇顶点(见下图),产生更大的压力使得轴芯在转动时始终与轴套是分开的,摩擦减少后轴承的寿命就增加了。

网友A:
东西可以,就是没有性价比

网友:
这个价位可以买千瓦的金牌了

网友:
100多的矿龙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可以,就是没有性价比

风扇还是省料啦,FDB轴承说白了还是个油封轴承。

FDB轴承 PK 滚珠轴承
        1、FDB转轴套了一层油膜润滑,说白了还是个油封轴承,使用时间长了,轴承容易出现磨损,会出现杂音,而且FDB良品率不高;
        2、滚珠轴承寿命长,经久耐用,全天候开机持续几年,都木有问题,玩家们把“双滚珠”称之为“长寿大仙”。但是,滚珠的平均噪音大于FDB。
        3、网友实际使用对FDB的评价:刚到手的时候相当安静,毫无杂音,风压明显大。使用一年后,有杂音了,从轴承中发出明显的吱吱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风扇还是省料啦,FDB轴承说白了还是个油封轴承。

FDB轴承 PK 滚珠轴承:

好像液压轴承应用不少,从最早AVC静音风扇,到液态硬盘,建准轴向磁悬浮,都是流体轴套,有些好的轴棍带螺纹导流槽。机箱电源1元钱1瓦质量稳定些,便宜电源有虚标,实际功率不够对硬盘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液压轴承应用不少,从最早AVC静音风扇,到液态硬盘,建准轴向磁悬浮,都是流体轴套,有些好的轴棍带 ...

含油轴承 Sleeve Bearing
  含油轴承 Sleeve Bearing:这类轴承可以说是现在市场上比较老的轴承技术了,不过由于成本低廉,在技术上容易实现,不少产品包括知名品牌都还在继续使用当中,其优点是初期使用时安静,噪音低,价格便宜;不过一般到了后期由于内部油料的挥发和灰尘的进入,对轴承造成严重的磨损,从而导致转速减缓,噪音增大,平均寿命只有8000~15000小时。

来福轴承 Rifle Bearing
  来福轴承 Rifle Bearing: 由CoolerMaster所研发的来福轴承技术采用带有反向螺旋槽及挡油槽的轴芯,在风扇运转时含油将形成反向回游,从而避免含油流失,做为含油轴承的改经型,来福轴承有效提升了轴承的使用寿命。而从成本上和含油轴承比起来也没有多大的提升,可以说是低端产品中间一个比较不错的经济型解决方式。

滚珠轴承 BALL Bearing
  和含油轴承比较起来,滚珠轴承 BALL Bearing改变了轴承的摩擦方式,这一方式更为有效的降低了轴承面之间的摩擦现象,有效提升了风扇轴承的使用寿命,也因此将散热器的使用寿命延长。所带来的缺点就是工艺更为复杂,导致成本提升,同时也带来更高的工作噪音。

双滚珠轴承 DUAL BALL Bearing
  双滚珠轴承 DUAL BALL Bearing:滚珠轴承里还包括双滚珠轴承,和单滚珠轴承相比,双滚珠轴承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000小时以上,稳定性很不错,但是所带来的是更高的工作噪音和制造成本。

磁悬浮液压轴承 HYDRAULIC Bearing
  磁悬浮液压轴承 HYDRAULIC Bearing:由AVC推出的磁悬浮液压轴承技术利用磁力支持悬浮作用再加上与之配合的特殊油膜润滑,有效的解决了风扇的长寿命和低噪音两者之间的矛盾。

纳米轴承 NACOOL Bearing
  纳米轴承 NACOOL Bearing:由FOXCONN所推出,采用纳米复合材料所制成的新型轴承材料在耐高温、耐磨损方面有不错的表现,这种轴承能够有效提高风扇轴承的抗磨损能力,并且在复杂环境下使用也不会受到过多的影响,使用寿命较普通轴承提高到120000~150000小时以上,十几万小时寿命,用一辈子都不坏。

网友:
今天在狗东买了一个大水牛的所谓GX450,替换有问题的ACBEL,对付老鸡足矣

网友C:
850w里面就这么点散热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850w里面就这么点散热片吗?

转换效率高,发热自然变少了

网友D:
侨威代工的出给微星肯定不超过500,微星也赚太多,不过500侨威也赚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侨威代工的出给微星肯定不超过500,微星也赚太多,不过500侨威也赚不少了

哦。原来是CWT侨威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