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广东广电的智能网关

楼主(2022-01-01):
这款网关有光纤和同轴两种型号。我猜的是同轴机。

外观如图

ram是镁光D9SHD内存颗粒, DDR3-1866 4Gb,即512M容量X2共1G。(这配置真强

ROM是东芝的emmc。型号:THGBMDG5D1LBAIL 容量4G。(超强

CPU是intel的
PUMA6MG-D0芯片。型号为:
Intel(R) Atom(TM) CPU 656 @ 1.20GHz

这网关开机就占用很高。不知道塞了什么软件进去。

CPU温度也很高。夏天能稳定在80度左右。冬天在60度左右。换硅脂或加大散热片都没用。
反正坏了直接换的。不管它了。即使热了它也不死机,算是很稳定的机子。

网友A:
阿童木还能做这个?
不错不错 确实高端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童木还能做这个?
不错不错 确实高端啊啊

同问,怎么阿童木换使用场景了???

网友B:
这货莫非是X86的软路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货莫非是X86的软路由?

如果能刷机,岂不是爽歪歪

网友D:
不知道广东网络宽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刷机,岂不是爽歪歪

即使能刷也没用。因为他用的是同轴网络。根本没法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广东网络宽带怎么样

我在用,200M,走的联通线路,每个月10元,速度达到标称,晚上高峰时期有点卡。不过其它宽带也一样

网友(2023-06-16):
巨渣,经常断网,速度也是时快时慢,黄金时段只能看电视,电脑手机看视频都卡。
比蹭商场麦当劳的体验还差,人家就不断网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能改成软路由?

网友:
估计做不了软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