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数控电源 端口DA需要考虑安全性吗

楼主(2022-01-01):
没经验   一个人在胡思乱想,

MCU接管电源是通过端口DA向反馈回路输出PWM电压  这样理解对吗
如何保证刚开机时 MCU尚在初始化的时候  关闭电源输出?
一般常用的措施有哪些?   增加继电器电路可以吗  或类似的电子开关

不知有没有具有代表性的开源制作  方便学习
求分享推荐   谢谢!

网友A:
负责输出的调整管有上拉和下拉电阻,DA没有PWM过来,调整管是不会有输出的,当然,你要更安全,可以另外加输出保护电路,比如继电器延时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责输出的调整管有上拉和下拉电阻,DA没有PWM过来,调整管是不会有输出的,当然,你要更安全,可以另外加 ...

感谢指教

电路知识一窍不通  不知从何开始

网友B:
本论坛开源的数控电源2.0升级版就是继电器控制的,初始无输出 。按确认即可 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

电路知识一窍不通  不知从何开始

【新提醒】开源一套数控电源,软硬件全开(结帖)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020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论坛开源的数控电源2.0升级版就是继电器控制的,初始无输出 。按确认即可 输出。 ...

感谢热心坛友!

网友:
很多CPU上电有默认状态的,电路设计要保证初始默认输出电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