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是拆解的拆解,组装一个70孔大插板

楼主(2022-01-01):
桌面只有一个小插板,大都是充电器显示器之类的小功率用电设备,插板插孔不够使,用着很不方便
偶然间看到一个神器,多孔插座,不带线的,号称有70孔,这可是太方便了,尤其价格还是巨便宜,原价八元,用了红包三块钱拿下看完帖子麻烦大家说说这个东西3块钱值不值得买,应该用的住吧两三百瓦的功率

当然也没想着这个东西有多好,但想着都是几瓦几十瓦的东西,想只要是个差不多的插板也就能凑合使用了,尤其孔好多,用起来会超级方便的。

等了几天后,在20202年元旦日到货,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很是压手

拆开包装(其实也可以称为是无包装,因为那个是快递气泡袋子)后,发现这个家伙是个三无产品(或者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公版产品?贴谁家标就是什么牌子?)

想拆开看看里面的结构,结果失望了,全包胶防摔设计,根本无法拆开的,只有接站口处是有两个螺丝能够拆开满足接线操作。

拆掉接线盒盖子,里面只有两个接线柱,没有地线的设计,同时也没有标记那个柱子接零线哪个接火线,真……

好在手头有个万用表,测量后记号笔作标记吧。结果在测量时候发现这个家伙是完全按照无地线设计的,三孔部分也是无地线设计,它不是左边零线右边火线的设计,虽然面板处是这么标记的。相对的两个三孔,这便是对的那么对面就是错的,呃……这个神操作

下面给大家上图吧,各自在自己头脑里面去拆解这个家伙吧,包胶的,我还想继续使用,我就不拆开了。

1. 大70孔,看起来还不错吧,够漂亮吧,整体包胶防摔

2. 两侧各有双孔若干

3. 两侧的双孔

4. 背面的样子,看起来也是好漂亮的啦

5. 那个是3C认证标记吗?

6. 正面留有贴商标的地方,设计的是多少的合理和巧妙

7. 整体包胶,没有可以拆解的地方。外观仅有的两个螺丝是用来接线的

8. 只有两个接线柱,一般认为一个是L一个是N的设计,但是这个是存在三孔插座的,为什么没有地线呢?另外,这个为什么没有标记着哪个是L哪个接N呢?

9. 手头有个万用表,简单测量后发现这个大插板是没法标记LN,因为它就是个没有LN的东西,比如正对的两个五孔,应该是左N右L的(面板上也是这么标记的,但实际测量却是正对的两个LN是一个线)
   所以我就根据我的使用习惯这么简单的做了标记,其中一个是L另一个是N,同时这个L也是进开关的那个线

10. 找个米来长的插头线接上吧,没有地线就不接了

11. 把地线找个空间塞进去

12. 组装好了,线不长,不过够用

13. 插电能亮,也没响,说明咱是个好电工

14. 验证一下吧,做了黄色标记的左孔不亮,对面没做标记的左孔是亮的,说明同样的左孔使用的不是一根线

15. 没有做标记的左孔N是亮的,说明内部跳线是有问题的。不过好在没把LN接到地线上去。

16. L是不亮的,接的是零线。

好了,照片就是这么多了,我是真的喜欢这么多的洞洞,再加上我都是小功率电器,所以我就没有再拆解,想继续使用这个家伙。

感谢大家的浏览

网友A:
不值
我买过一个类似的
里边是铝片喷的黄色油漆的假铜
出事的话害死人

网友B:
里面的触片看起来黄黄的像铜,实际上非常硬,一掰就断。

网友C:
这种很垃圾的,以前买过一个类似的,也是这样结构的,后来好奇把包胶割开才拆开,里面垃圾到无语,直接丢掉了

网友D:
估计用料挺垃圾的,小功率用用可以

网友E:
70,崽,插上10个,心都惊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值
我买过一个类似的
里边是铝片喷的黄色油漆的假铜

我认为是铁不是铝

网友G:
他们敢生产,你也是敢用。。。

网友H:
这种质量非常差,开关很容易坏,一旦坏了就没法使用

网友I:
用刀片刮刮,用吸铁吸一下,看看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值
我买过一个类似的
里边是铝片喷的黄色油漆的假铜

应该没事吧,小功率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触片看起来黄黄的像铜,实际上非常硬,一掰就断。

如果里面不断感觉也是还好,如果里面断掉了再短路了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很垃圾的,以前买过一个类似的,也是这样结构的,后来好奇把包胶割开才拆开,里面垃圾到无语,直接丢掉 ...

哈,所以我不拆,不拆就不知道里面具体,就敢用,否则我怕我也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用料挺垃圾的,小功率用用可以

就是个显示器一个喷墨打印机,再就是几个充电 头子,都是小功率的,顶多再搞个台灯啥的,多了算两三百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70,崽,插上10个,心都惊惊

是啊,看着70孔我可开心了,桌面可以不放那么多插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是铁不是铝

爱啥啥,二三十年前家里做饭的鼓风机把铜线烧开手拧到一起然后用透明胶布裹上的,现在还在工作,管它是什么材料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们敢生产,你也是敢用。。。

哈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超英赶美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质量非常差,开关很容易坏,一旦坏了就没法使用

这东西不坏就用,坏了就扔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刀片刮刮,用吸铁吸一下,看看什么材质。

不干,省得知道了心里是个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