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养生机”

楼主(2022-01-01):
不知道是谁寄过来的,拆开看看。
快递单

包装纸盒

开盒

正面

侧面,开关机,音量

背面

电池盒

4个螺丝

拆开

听了一下,听不清楚,带了方言口音。
看完了,丢到一边。
平板发帖比用电脑麻烦多了,谢谢进来浏览的各位。

网友A:
把里面的资料拷成歌曲

网友:
有个tf卡,超级电容的

网友B:
通用播放器方案,可以换码率采样率差不多,其它音乐。有些加密方案不认普通格式。

网友C:
得一只小u盘,插电脑上看是多少m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得一只小u盘,插电脑上看是多少m的。

看上去是128M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里面的资料拷成歌曲

用时间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一只小u盘,插电脑上看是多少m的。

找时间再试试。

楼主:
有128M的话,算是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播放器方案,可以换码率采样率差不多,其它音乐。有些加密方案不认普通格式。 ...

如果不能播放一般音乐,只能丟垃圾桶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时间再试试。

大部分都是32m和64mb的,大不了,考几道歌曲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是128MB的

从型号上认别还没学会,没见过资料,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E:
这种广告机播放的只是噪音了,还是垃圾桶算了吧。

网友F:
jl 听响就完事,U盘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广告机播放的只是噪音了,还是垃圾桶算了吧。

的确是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jl 听响就完事,U盘留下!

留下也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一只小u盘,插电脑上看是多少m的。

应该是64M:

删除它,放一些自己的mp3。

网友:
是电子垃圾,但是成本控制也是高手了,真佩服设计这玩意的智商,搞点其它的会更有意义!

网友:
和我拆的那个一样,至少128起步,有一部分空间隐藏加密了,需要量产才能解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64M:

是64m的,格式化,放进常听的,喜欢的歌曲,听听也不错,手上有64m的sD卡还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