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陪思特DT9205M数值跳变偏高

楼主(2022-01-01):
数值跳变偏高,电位器换了三个个头大的,调校好放几个小时在用数值就大了两伏左右,这表拆的不下30次了,还是没搞好!寻高手?

网友A:
换个福禄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福禄克试试

太贵了呀,搞好了!换了个16V100uf的供电电容。

网友B:
LZ求个位置图

网友C:
高手说电位器再换回去,炮灰表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求个位置图

好的,这就给你

楼主:
搞好了,换电容16V100uf,背面装不下,装前面了!电位器换了,保险后加的PTC后加的,电池后改的3.7v加升压9V充放一体板,电池之前改的3500mA换了,电位器保险丝换上,电池装不下了,换了30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说电位器再换回去,炮灰表搞不好

那小的像米粒要它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