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理一个太阳能充电控制器

楼主(2022-01-01):
拼多多的东西,15块钱买的,到手就发现坏了。具体表现为:充电时没有通断控制,输入多少伏输出就是多少伏,直接加在电瓶上。充到截止电压也不会断电。

先拆开再说:
发现有一个可控硅虚焊了,不知为何。

重新焊接之后就工作正常了。原因未知。

网友:
感觉这不是虚焊 是压根就没焊上

网友:
场效应管栅极悬空了,漏源极不能关断

网友A:
还差两个场管,要不要考虑补上

网友B:
孔里面一点焊锡都没有,这不是虚焊,这是完全没有焊上,这厂子质检怎么过的?这种东西居然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孔里面一点焊锡都没有,这不是虚焊,这是完全没有焊上,这厂子质检怎么过的?这种东西居然出去了? ...

上电显示,按钮可调,直接出货,关键是价格便宜

网友C:
为什么pwm的可以做到这么复杂,还这么便宜,而mppt的就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差两个场管,要不要考虑补上

考虑啊,有两个问题不明白。1,三路输入输出,按理来说,两个场管就够了,为啥有三个呢?2,补上什么型号的,我看卖家有30A的,是不是补上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pwm的可以做到这么复杂,还这么便宜,而mppt的就这么贵

还是量产的问题吧,产量高了价格就下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pwm的可以做到这么复杂,还这么便宜,而mppt的就这么贵

mppt需要程序和算法不断追踪最高电流情况下的电压,是一个微处理器和配套的程序,开源的肯定便宜

网友:
便宜有便宜的原因    修好了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啊,有两个问题不明白。1,三路输入输出,按理来说,两个场管就够了,为啥有三个呢?2,补上什么型号 ...

三组管,一个控制光伏板,一个控制电池,一个控制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mppt需要程序和算法不断追踪最高电流情况下的电压,是一个微处理器和配套的程序,开源的肯定便宜 ...

淘宝上咯些一个芯片,带个电感的,比这pwm的还简单,为什么价格还要那么贵

网友:
那是升压恒流模块,pwm用ne555+358就能做

网友:
工作台不错呢

网友(2022-05-29):
这个充电板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这品控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