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铁,这个螺丝是多大的?手机维修卡具上面的

楼主(2022-01-01):
手机维修卡具上面的,这个螺丝非常不好拧,想买个趁手的!

箭头所指的螺丝,3mm?4mm?

网友A:
问老板啊,一张模拟图猜得出来是神仙

网友B:
螺丝那么便宜,还不劬邮费的,M3、M4、M5的螺丝多买点,充抵一下邮费比例也好。

网友C:
我的方法是
往螺纹里面涂点铅笔的铅芯碎屑
再转几圈
螺纹瞬间润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方法是
往螺纹里面涂点铅笔的铅芯碎屑
再转几圈

用6B铅笔效果不错

网友E:
楼主图片里的工具多钱?

网友F:
M4,没必要换的
1,螺丝顶上切个槽,用一字螺丝刀拧
2,助焊剂搞点,电烙铁上锡,焊根3公分左右长度的粗铜丝
3,有3D打印机的话打个套增加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老板啊,一张模拟图猜得出来是神仙

有这个东东的坛友测一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那么便宜,还不劬邮费的,M3、M4、M5的螺丝多买点,充抵一下邮费比例也好。 ...

想找个好用的手拧螺丝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方法是
往螺纹里面涂点铅笔的铅芯碎屑
再转几圈

不是润滑的事,是对手拧的部位不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图片里的工具多钱?

大约十几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6B铅笔效果不错

跑题了

楼主:
谢谢!有卡尺就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M4,没必要换的
1,螺丝顶上切个槽,用一字螺丝刀拧
2,助焊剂搞点,电烙铁上锡,焊根3公分左右长度的粗铜 ...

似乎是不锈钢螺丝,不大好焊吧,再说也不牢靠;比较喜欢手拧;没有3D打印机那种高档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