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制做一个直流UPS

楼主(2022-01-01):
一般的家用UPS都是220V转12V蓄电池,停电时再逆变12V转220V。而现在大多数的电子设备都是低压直流的了,220V转来转去效率特别低。
我买了一个山克的UPS,待机就有10瓦的功耗,也挺费电的,不符合绿色环保的主流。索性自己动手做一个直流UPS。图纸如下:

先用一个适配器将220V转为直流13.9V用于给蓄电池充电。再后接一个太阳能控制器用于控制充电和放电,保护电池。最后再用DC稳压模块或者升压模块调整到所需直流电压。
最终效果如下:

网友A:
怎么不用锂电池
摄像头交换机路由器的电压范围挺宽的 3串直接供电就可以了
我的网络设备用的是12VUPS
工作间电脑主机和显示屏用的是24VU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锂电池
摄像头交换机路由器的电压范围挺宽的 3串直接供电就可以了
我的网络设备用的是12VUPS

安全性不如铅酸

网友B:
太阳能控制器太贵了 二三十那种虚标严重   那么小的接线柱就敢标50a

网友C:
这个DCDC模块怎么有点像优信出的那个DCDC升压模块?没电瓶试,用可调当电瓶,然后还把我的可调电源烧了

网友D:
我的路由器和光猫直接用的电动车12v的小电瓶,用个13.8伏的电源浮充,停电能用一整天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控制器太贵了 二三十那种虚标严重   那么小的接线柱就敢标50a

嗯,这个是10A的,应该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DCDC模块怎么有点像优信出的那个DCDC升压模块?没电瓶试,用可调当电瓶,然后还把我的可调电源烧了{:02 ...

电源没有保护吗?不至于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路由器和光猫直接用的电动车12v的小电瓶,用个13.8伏的电源浮充,停电能用一整天没问题。 ...

嗯,是的。就是缺少各种保护。

网友E:
路由、光猫标准电压是12V,用电池电压掉到10V以下还能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由、光猫标准电压是12V,用电池电压掉到10V以下还能工作吗?

不好说,有的可以,有的不行。所以一个稳压模块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把模块用得这么顺手

网友:
如果断电的时候可以不间断切换么?路由器啥的没关系,电脑是需要不间断切换的

网友F:
买个ups工控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ups工控电源啊

有道理,改天入一个试试

网友:
确实直流的ups更节能,可靠性也很不错。这个可靠性就看太阳能控制器了。我搞了一套工控的直流UPS。待机都10多w

网友E:
有没有这样的电路:低于设定数值电压时,自动升压;而高于设定电压时,自动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这样的电路:低于设定数值电压时,自动升压;而高于设定电压时,自动降压。
...

某宝似乎有自动升降压模块

网友(2022-02-12):
我家是4串铁锂做的ups  给  光猫 虚拟化平台  ap  nas  做供电  能带8h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