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更换吉利内置胎压检测芯片电池

楼主(2022-01-01):
车子刚过三年,内置胎压监测就提示芯片故障,去4儿子店问了下,换件加工时要180元,自己淘宝找了一下,才39.9元,如果换电池,才9.9元,决定自己开干。
先在淘宝下单一个内置胎压,找补胎店扒胎换上,把旧的拿下来换电池

EAC AG8FP4

这是新的
现在已经换上去了

新买的电池,是索尼的  不知道真假,说是能用5年

开盖后的芯片加电池,真是难翘,大力出奇迹,用刀子加翘片,终于弄出来了,壳体破了点

新旧电池对比

盖子上加点704胶水,准备盖上

用夹子固定两天,然后换上

3个轮胎挨个换下,
跑了几十公里,自动匹配。
费用总计:
一个新的胎压监测芯片39.9
3个电池9.9*3=30
扒了4次胎,10元一次 10*4=40
110元搞定, 4儿子店4个全换要180*4=720元

网友:
不是锂亚硫酰氯电池啊

网友A:
不用重新做动平衡吗?

网友:
四儿子的的确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重新做动平衡吗?

不需要吧,又没有增加重量,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位置

网友B:
国产车自带胎压的,到现在7年了还没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车自带胎压的,到现在7年了还没换电池,

运气比较好, 我刚过质保一个月就这样了,而且还是一起坏三个     车友群里有个跑滴滴的,同年的车,跑了20万公里才没电,我才跑了4万公里,有时运气真的很重要

网友C:
扒了4次胎才40元?
上两月自带两个充气嘴更换,一路问了七八家都要100.最后还是自己搞了(11年的国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扒了4次胎才40元?
上两月自带两个充气嘴更换,一路问了七八家都要100.最后还是自己搞了(11年的国产车) ...

10元一次   补胎也是10元  就相当于补了一次胎 因为过程是一样的

网友D:
自动匹配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匹配是什么原理?

不知道啊,开上10几公里就可以了

网友(2022-02-16):
跟我一样都是大陆电子的胎压监测.我记得匹配有好几种.一种是自动的.一种是读取旧sn码,然后写进新的.等有需要我再去查资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吧,又没有增加重量,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位置

只要拆下车胎原则上就需要做动平衡。因为不可能原位安装上去。看运气。低速不明显,高速时会抖动。

网友:
我的低配车是软检测。没有传感器,只能报警亮灯不显示压力。  除了便宜倒是还有一点好,不用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拆下车胎原则上就需要做动平衡。因为不可能原位安装上去。看运气。低速不明显,高速时会抖动。 ...

电车,市区上下班     跟本不跑高速,  连60也跑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