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内阻测试仪的选购咨询

楼主(2022-01-01):
玩充电电池就得有内阻测试仪和容量测试仪。先说内阻测试仪吧,哪种较好(价格几千上万元的不在此列,预算只有几百元)?

请用过或熟悉的朋友说说你们的感受和体验,谢谢。

网友:
貌似坛里买耀锐的比较多

网友A:
郑州某人做的,号称精度达万元机

网友B:
有钱人啊,我一般都是看充满后的静置电压来判断内阻

网友:
自己做最好。

网友C:
我去年也是纠结  200左右有三款  一个橘黄色的  一个红色的  支持电脑貌似 牌子没记得  样子是一模一样 品牌不同   不过玩电池的都认准耀锐  基本上论坛卖电池的的1030   1035啥的   最后 双十一入手了  10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郑州某人做的,号称精度达万元机

具体型号是哪个,请明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也是纠结  200左右有三款  一个橘黄色的  一个红色的  支持电脑貌似 牌子没记得  样子是一模 ...

今年双11入的耀锐1035+花了多钱,这个1035+也是测的交流内阻,没有与电脑联机的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也是纠结  200左右有三款  一个橘黄色的  一个红色的  支持电脑貌似 牌子没记得  样子是一模 ...

不过玩电池的都忍住耀锐

此处的忍住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玩电池的都忍住耀锐

此处的忍住是什么意思?

忍住=认准 哈哈哈  这个没有联机功能  还有楼上说的 郑州的那个 可能就是耀锐  我用来测锂电池都是直流的  交流的没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忍住=认准 哈哈哈  这个没有联机功能  还有楼上说的 郑州的那个 可能就是耀锐  我用来测锂电池都是直流的 ...

你是说,耀锐1035+测的电池内阻是直流内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型号是哪个,请明示,谢谢。

咸鱼搜ACR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搜ACR51

谢谢支持,我过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人啊,我一般都是看充满后的静置电压来判断内阻

具体怎么看静置电压判断电池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钱人啊,我一般都是看充满后的静置电压来判断内阻

咋判断?我最多是大电流放电下,估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看静置电压判断电池内阻?

以18650电池为例,充满静置一天,如果电压在4.18或以上,都是内阻不大的,如果你选择3000mah的电池,自放电会大些,18650电池容量为2600mah的应该大都是低自放的,如果静置时间更长,电压还能保持在4.18或以上,则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18650电池为例,充满静置一天,如果电压在4.18或以上,都是内阻不大的,如果你选择3000mah的电池,自放 ...

原来还有这一招,一定试试,谢谢。

网友D:
ACR51看了看介绍,确实牛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R51看了看介绍,确实牛掰

如果有试用或测评报告,才能最终证实。

网友:
我买了耀锐YR1035,用了几年了,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