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f101没有24c存储器

楼主(2022-01-01):
没有存储器,也没有调校的两个短接孔,也没有加温控的电阻,啥也不能改了

网友A:
这个表不能检测白光led,送人了

网友B:
改数据是别想了,应该是单片机内部存储,一次写入,不可更改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不能检测白光led,送人了

如果你要量LED的话,用9V电池的表,就可以了

网友C:
各大up洗脑推广,自己又不用的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大up洗脑推广,自己又不用的品牌

拍视频的时候要用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数据是别想了,应该是单片机内部存储,一次写入,不可更改的那种

是的吧,应该是写在主控里了

网友:
这个主控价格更便宜吧

网友:
看上去是改版了,没有24芯片,布局也变了。晶振换成8M,会不会比老版本快一些?新版的是多少字?

网友(2022-11-29):
改方案了,速度提高了,可玩性降低了

网友:
主控换了新的方案,貌似是SD7501。我周末拆了一台仿冒的胜利VC890D,用的也是这款芯片,晶振是8M,没有外接的EEPROM。

网友:
看来和m0是同一个方案